PCB布线线粗

楼主(2014-12-07):
画pcb时,一根线怎么画成不同地方不同粗细啊?

网友A:
一段一段拼接,单根线条不能做成有粗细

网友B:
什么软件    在PADS中   先连接好
然后可以分段选择  再设置宽度
或者直接用铜皮

网友C:
看你用什么软件,PROTEL铺铜,allegro可以设置区域规则

网友D:
边走边改宽度不行吗?

楼主:
额,像有的图里会有由粗到细的渐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软件    在PADS中   先连接好
然后可以分段选择  再设置宽度
或者直接用铜皮    ...

AD
alterm designer 2010

网友E:
allegro里面实现比较困难些,好像只能区域规则搞定。

网友F:
先在规则里设好最大最小和参考预设的线宽即可,只有大功率部分需要改粗点,其他就一直用参考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