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FPGA的摄像头数据采集

楼主(2014-12-07):
请问大神们,毕业设计《基于FPGA的摄像头数据采集》,1.需要买什么硬件,麻烦说说,2.还有那些书籍推荐推荐,我才可以好好学学。3.有什么建议欢迎说说,谢了。

网友A:
啥学校需要这么高深的毕业论文?
1、弄快FPGA板子  型号自己最好先选摄像头 接口够用就好  推荐cyclone  毕竟便宜
2、FPGA比较难学  如果你快毕业了的话 不建议选着题目
3、多看书吧   学会代码  写好接口

网友B:
你得需要VGA模块,摄像头模块(建议OV系列的就可以)资料就根据硬件在网上搜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学校需要这么高深的毕业论文?
1、弄快FPGA板子  型号自己最好先选摄像头 接口够用就好  推荐cyclone  毕 ...

谢谢,普通2A学校。。。。

网友C:
1、这个毕设对于毕业生来说有点难度,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不好做。
2、另外请准备设计VGA接口,OV摄像头。买块cyclone IV的板子。
3、代码多写多看!
4、建议买杭电那位韩彬的开发板和书,里面资料还是很全的。

网友D:
cyclone v soc吧,ARM + FPGA,以后的趋势

FPGA上实现DMA来将CMOS输出数据接受,数据如果还需要往外传输的话,方式很多
1、可以用FPGA控制网口往外传输
2、可以用ARM控制数据通过网口、USB、SMA等往外传输

如果数据需要在采集系统内部处理,可以用FPGA + ARM进行各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毕设对于毕业生来说有点难度,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不好做。
2、另外请准备设计VGA接口,OV摄像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yclone v soc吧,ARM + FPGA,以后的趋势

FPGA上实现DMA来将CMOS输出数据接受,数据如果还需要往外传输的 ...

采集后还得通过USB上位机显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集后还得通过USB上位机显示。。。。

altera soc上ARM的HPS里边带有USB host和USB device,完全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