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急,求大神指教,24C02读写

楼主(2014-12-08):
发送启动信号
送A0H
检测不到应答信号了,我是菜鸟

网友A:
可能是重发启动信号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重发启动信号不正常

之前是我没接上拉:Q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我没接上拉

没有上拉,前面的也应该不正常的

网友B:
仔细看下时序。如果对指令时间没把握,就用示波器看看。
所有I2C的问题,最终都是时序问题(硬件正常的前提下)。

网友C:
先看看你的i2c输入输出程序写好没有。他们写好了就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