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C52,写入EEPROOM问题

楼主(2014-12-08):
问题:每次断电,都不没能保存数据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高手帮我看看程序在那里出错,程序我是按STC89C52RC的数据手册写的

/*************************************************************************
程序功能:本程序显示00--99,并且每次掉电,把数据保存在
          STC89C52的内部EEProom中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SP_BYTE_READ 1

网友A:
STC有现成的测试程序,LZ可以试试。这简单的操作,只要程序没问题,基本不会有啥问题。
http://www.****ducst/STC12C5Axx-code.rar
http://www.****ducst/STC12C5616-STC89-90.rar

网友B:
先正常调通将数据保存到EEPROM(FLASH)

再调通掉电检测后调用上面的保存功能即可。(估计LZ是掉电检测的问题)

网友C:
我这里用着一点问题也没有,看看你的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用着一点问题也没有,看看你的电压多少

谢谢了,估计是学习板的问题,现在实好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有现成的测试程序,LZ可以试试。这简单的操作,只要程序没问题,基本不会有啥问题。
http://www.**.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用着一点问题也没有,看看你的电压多少

估计是学习板的问题,我现在调了,实好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