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12-08):
大家好,
请问D3,R3的作用是什么?

各位网友反映电路图有错误。后来仔细校验,确实是错了。感谢大家批评指正。以后干活还要再仔细点。
这是更改后的原理图,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忙。
,T1型号是:GB07N120.是一个IGBT。

网友A:
稳定D2电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D2电流用的。

看这个电路图,B<C电压的,D3上应改没有电流吧。
更正一下:B>C电压的,D3上应改没有电流吧。

网友A:
改了一下,稳压反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一下,稳压反馈用。

我也觉得是,能不能详细的分析一下反馈过程:)

网友A:
这个电路上电就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上电就烧了吧?

这个电路是schneider上面的,工作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个电路图,B

B<C电压的 跟D3上有没有电流有关系?

网友C:
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B:
这是一个软充电电路么,当C1大于82V时就接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

更正一下:B>C电压的,D3上应改没有电流吧。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图有错,仔细查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图有错,仔细查原电路。

检查过了,没有错,电路很简单。很容易检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没有错,电路很简单。很容易检查的。

建议再查一查三极管的极性

网友F:
一般看到的电路是不是三极管是NPN,E极接输出。

网友G:
我感觉保护作用多一点~上下电时做个保护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软充电电路么,当C1大于82V时就接三极管了。

如果有100V电压呢,是不是就会烧掉D2或三极管了?其实应该把输入电压范围和负载使用情况说明一下。

网友I:
应该有一个辅助的作用  不然也不可能连在一起

网友J:
不像能干活的样子

网友J:
电路分析:
电源上电,过桥路给C1充电,C1电压缓慢(相对)上升,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后给稳压管加电压,
达到稳压管击穿电压后该点电压上升变缓,电压继续上升,到达稳压管电压+三极管VBE后三极管导通
由于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的动态电阻都很小,电压再上升时,电路中电流急剧增大,大于稳压管或BE结的安全电流时
没有然后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没有错,电路很简单。很容易检查的。

如果楼主认为没有错误,就建议楼主大量生产使用这个电路啊,并且把这个电路板的优秀精髓流传给下一代

网友L:
这个电路感觉基极少了一个电阻,要不达不到平衡态。

网友M:
D3,R3是过压保护元件。

由于某种原因,稳压器输出电压升高,当超过82.7V时,D3导通,通过R3,D3,D2形成放电稳压回路。

网友N:
我也是新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没有错,电路很简单。很容易检查的。

呵呵,没有错?把晶体管拆下来测极性,不错才怪!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schneider上面的,工作很好。

你确定没错?三极管管脚标识顺序正确?上电不炸?

网友P:
个人感觉这是一款稳压反馈电路,D3R3是输出采样元件,将输出稳定在82V,这些原理的知识已经好久没有复习了,如果有错,还望大家谅解

网友Q:
这是一个线性电源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Q:
这是一个线性电源吧?

效率应该不是很高,而且需要做热设计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保护作用多一点~上下电时做个保护功能。

我也认为是保护作用。

网友A:
改了一下图,看看对不对

网友A:
改电路后能看出来,这是保护三极管的,如果没接电源先接电池的话保护三极管的发射结不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路后能看出来,这是保护三极管的,如果没接电源先接电池的话保护三极管的发射结不击穿。 ...

果真大神啊,:victory:电路图确实如你所画。谢谢指点。

网友S:
请问楼主AC220V50Hz 整流后多少伏
稳压管多少伏?发射极压降多少?
几百伏的电你不安排好,不炸管子吗?: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图有错,仔细查原电路。

谢谢chuanyang,电路图确实有错,我已经在首页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再查一查三极管的极性

谢谢cnlxin,电路图确实有错,我已经在首页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看到的电路是不是三极管是NPN,E极接输出。

是的,一般是NPN
谢谢slotg,电路图确实有错,我已经在首页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100V电压呢,是不是就会烧掉D2或三极管了?其实应该把输入电压范围和负载使用情况说明一下。 ...

输入是55-295Vac,负载很小,最高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楼主认为没有错误,就建议楼主大量生产使用这个电路啊,并且把这个电路板的优秀精髓流传给下一代 ...

谢谢123456789,电路图确实有错,我已经在首页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确定没错?三极管管脚标识顺序正确?上电不炸?

谢谢bybxjhsy,电路图确实有错,我已经在首页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AC220V50Hz 整流后多少伏
稳压管多少伏?发射极压降多少?
几百伏的电你不安排好,不炸管子吗?:fu ...

谢谢wrj198504,电路图确实有错,我已经在首页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