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 驱动12V DC/450ma IC发热严重

楼主:
用PWM调速可以,但是ic很烫这个电路不稳定求改进。 或者稳定的驱动电路
   1pwm 用代码编写

网友A(2014-12-08):
把2003换MOS si2306

网友B:
2003是晶体管阵列,你可以查一下它的最大电流及饱和压降参数就知道为什么发热了。

楼主可以将几路并联使用。这样会好些,或者采用楼上的办法,换用MOS管。但楼上所说的具体型号倒不是特别适合3.3V单片机直接驱动。因为它的GS阀值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003换MOS si2306

谢 版主 我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3是晶体管阵列,你可以查一下它的最大电流及饱和压降参数就知道为什么发热了。

楼主可以将几路并联使用 ...

谢谢 我看了下 2003 最大是500MA 确实不太适合做!我试试 MOS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