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MDK5.1注册后可以编译多大的CODE?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08):
这个在Release Note里应该有写的吧。
不同的芯片限制大小可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Release Note里应该有写的吧。
不同的芯片限制大小可能不一样。

通常Keil MDK是32K代码限制,所以很多工程代码量稍微多一些就不行了。
如果你使用飞思卡尔Kinetis微控制器,那么推荐你使用完全免费的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网友A:
另外附上一张Kinetis支持的各种IDE情况,其中一项就是代码限制大小。
Kinetis MCU集成开发环境(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