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单板烧写拨码与启动拨码不同,如何解决生产工序问题?

楼主(2014-12-08):
iMX6单板烧写拨码与启动拨码不同,如:
下载模式拨码:      0011 0000(8至1)
eMMC启动拨码:    0110 0111(8至1)
SD3启动拨码:       0100 0010(8至1)
SD2启动拨码:       0100 0001(8至1)

在“下载模式拨码:      0011 000081”下,已经可以通过mfgtool工具将uboot、内核、文件系统下载到eMMC芯片中,
然后手动调节拨码为“eMMC启动拨码:    0110 011181”,然后系统可以正常启动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
量产时,不打算在板子上放置拨码,对于空白的单板,第一次肯定是要烧写uboot、内核、文件系统到eMMC芯片中的,
然后能否不用外部拨码这种方式,能够让单板不进入下载状态,而进入eMMC启动状态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前几天请假了,很抱歉,刚回来,帮你看一下哈。

楼主:
参考文档已经探索出了如下拨码方式,eMMC芯片下载与启动都是可以的,
下载:0110 1001(8至1)
启动:0110 1011(8至1)

这样的的话只需要变化变化1个比特位,比之前变化好多位强了不少,但还需要
在下载状态与启动状态,人为参与改动一下,最好能找到不用改动的方法。。。

网友B(2015-01-07):
有没有结论?我也是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结论?我也是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按我3楼描述,加一个跳线帽,改变1个bit位,做下载与启动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我3楼描述,加一个跳线帽,改变1个bit位,做下载与启动的选择。

感谢回复。我的需求可能还是与你不一样。你的1位差异性的结论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A:
楼主你好,也可以写成efuse的模式的。很抱歉才给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