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分享】+KL46的时钟系统

楼主(2014-12-08):
         前几天拿到了一套飞思卡尔的开发套件,是万利电子出品的。做工很赞,很高大上。首先我从它的时钟系统入手。去官网下了个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下来。
         主要是看数据手册的时钟模块。一看手册,真晕了,时钟系统好复杂。整个时钟系统由 MCGOSC RTC 几部分组成,此外还与 SIM 有关系,这是因为 SIM 控制了大多数模块的时钟门控。这个跟STM32也是类似的,要用到那个外设,先要把相应的时钟打开。
下面我自己用例程工程,配置了时钟,并且把总线时钟频率二分频输出到PTC3口上输出,如下图可以看出PTC3有个复用功能是时钟输出。
然后我从官网下载一些KL46 Demo板的源代码。然后就找到同一型号的芯片的例程。这个例程刚好满足的要求,用PTC3输出时钟,例程还有串口的程序,这部分用不到,我就注释了。我用了Keil v5.1的编译环境。大家注意的是从keil v5版本开始,芯片的支持包要用户选择下载。具体的方法如下:
把例程打开后:
我这里是用Jlink V8进行仿真和下载程序的,所以工程的配置还要设置一下才能用,方法如下:
成功仿真器连上板子的的仿真接口后会出现红框里的信息,仿真接口模式要选择SW模式。
接着就是配置flash
要想在PTC3口输出时钟还要做一下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条件编译,要把这个参数填进去预定义方框才行,或者你可以直接将ENABLE_CLKOUT改为1,这样编译器就会编译这部分代码,在编译器预定义方框打开的步骤如图:
做完这些工作就可以编译工程和下载程序进行验证了:
主程序很简单,代码如下:
int main (void)
{
            char ch;

#ifdef CMSIS  // If we are conforming to CMSIS, we need to call start here
    start();
#endif

          printf("\n\rRunning the platinum project.\n\r");

        while(1)
        {
                //ch = in_char();
                //out_char(ch);
        }
}
首先程序会执行start();进行一些系统的初始化。
我们来看看start();的内部吧:
void start(void)
{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
    SIM_COPC = 0x00;
#ifndef CMSIS    // If conforming to CMSIS, we do not need to perform this code

        /* Copy any vector or data sections that need to be in RAM */
        common_startup();
#endif

        /* Perform clock initialization, default UART initialization,
         * initializes clock out function, and enables the abort button
         */
                        // common_startup();
             sysinit();

        printf("\n\r\n\r");

        /* Determine the last cause(s) of reset */
        outSRS();

        /* Determine specific Kinetis L Family device and revision */
        cpu_identify();

#ifndef CMSIS    // If conforming to CMSIS, we do not need to perform this code
        /* Jump to main process */
        main();

        /* No actions to perform after this so wait forever */
        while(1);
#endif
}
最重要的是sysinit();函数,因为这个是初始化系统时钟的。
源代码如下:
/********************************************************************/
void sysinit (void)
{
        /* Enable all of the port clocks. These have to be enabled to configure
         * pin muxing options, so most code will need all of these on anyway.
         */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 SIM_SCGC5_PORTB_MASK
                      | SIM_SCGC5_PORTC_MASK
                      | SIM_SCGC5_PORTD_MASK
                      | SIM_SCGC5_PORTE_MASK );

        // Release hold with ACKISO:  Only has an effect if recovering from VLLS1, VLLS2, or VLLS3
        // if ACKISO is set you must clear ackiso before calling pll_init
        //    or pll init hangs waiting for OSC to initialize
        // if osc enabled in low power modes - enable it first before ack
        // if I/O needs to be maintained without glitches enable outputs and modules first before ack.
        if (PMC_REGSC &  PMC_REGSC_ACKISO_MASK)
        PMC_REGSC |= PMC_REGSC_ACKISO_MASK;

#ifdef ENABLE_CLKOUT
        // Initialize trace clk functionality
        clk_out_init();
#endif

#if defined(NO_PLL_INIT)
        mcg_clk_hz = 21000000; //FEI mode

        SIM_SOPT2 &= ~SIM_SOPT2_PLLFLLSEL_MASK; // clear PLLFLLSEL to select the FLL for this clock source

        uart0_clk_khz = (mcg_clk_hz / 1000); // the uart0 clock frequency will equal the FLL frequency

#else
       /* Ramp up the system clock */
       /* Set the system dividers */
       /* NOTE: The PLL init will not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dividers,
        * so they must be configured appropriately before calling the PLL
        * init function to ensure that clocks remain in valid ranges.
        */
        SIM_CLKDIV1 = ( 0
                        | SIM_CLKDIV1_OUTDIV1(0)
                        | SIM_CLKDIV1_OUTDIV4(1) );

       /* Initialize PLL */
       /* PLL will be the source for MCG CLKOUT so the core, system, and flash clocks are derived from it */
       mcg_clk_hz = pll_init(CLK0_FREQ_HZ,  /* CLKIN0 frequency */
                             LOW_POWER,     /* Set the oscillator for low power mode */
                             CLK0_TYPE,     /* Crystal or canned oscillator clock input */
                             PLL0_PRDIV,    /* PLL predivider value */
                             PLL0_VDIV,     /* PLL multiplier */
                             MCGOUT);       /* Use the output from this PLL as the MCGOUT */

       /* Check the value returned from pll_init() to make sure there wasn't an error */
       if (mcg_clk_hz < 0x100)
         while(1);

       SIM_SOPT2 |= SIM_SOPT2_PLLFLLSEL_MASK; // set PLLFLLSEL to select the PLL for this clock source

       uart0_clk_khz = ((mcg_clk_hz / 2) / 1000); // UART0 clock frequency will equal half the PLL frequency
#endif

        /*
         * Use the value obtained from the pll_init function to define variables
         * for the core clock in kHz and also the peripheral clock. These
         * variables can be used by other functions that need awareness of the
         * system frequency.
         */
        mcg_clk_khz = mcg_clk_hz / 1000;
          core_clk_khz = mcg_clk_khz / (((SIM_CLKDIV1 & SIM_CLKDIV1_OUTDIV1_MASK) >> 28)+ 1);
        periph_clk_khz = core_clk_khz / (((SIM_CLKDIV1 & SIM_CLKDIV1_OUTDIV4_MASK) >> 16)+ 1);

        /* Enable pin interrupt for the abort button - PTA4 */
        /* This pin could also be used as the NMI interrupt, but since the NMI
         * is level sensitive each button press will cause multiple interrupts.
         * Using the GPIO interrupt instead means we can configure for an edge
         * sensitive interrupt instead = one interrupt per button press.
         */
        enable_abort_button();

        if (TERM_PORT_NUM == 0)
        {
            /* Enable the pins for the selected UART */
#ifdef FREEDOM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A1 */
          PORTA_PCR1 = PORT_PCR_MUX(0x2);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A2 */
          PORTA_PCR2 = PORT_PCR_MUX(0x2);
#endif

#ifdef BACES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A1 */
          PORTA_PCR1 = PORT_PCR_MUX(0x2);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A2 */
          PORTA_PCR2 = PORT_PCR_MUX(0x2);
#endif

#ifdef FIREBIRD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A1 */
          PORTA_PCR1 = PORT_PCR_MUX(0x2);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A2 */
          PORTA_PCR2 = PORT_PCR_MUX(0x2);
#endif

#ifdef TOWER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A14 */
            PORTA_PCR14 = PORT_PCR_MUX(0x3); // UART0 is alt3 function for this pin

            /* Enable the UART_RXD function on PTA15 */
            PORTA_PCR15 = PORT_PCR_MUX(0x3); // UART0 is alt3 function for this pin
#endif

          SIM_SOPT2 |= SIM_SOPT2_UART0SRC(1); // select the PLLFLLCLK as UART0 clock source
        }
          if (TERM_PORT_NUM == 1)
          {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C4 */
                  PORTC_PCR4 = PORT_PCR_MUX(0x3); // UART1 is alt3 function for this pin

                  /* Enable the UART_RXD function on PTC3 */
                  PORTC_PCR3 = PORT_PCR_MUX(0x3); // UART1 is alt3 function for this pin
          }

        if (TERM_PORT_NUM == 2)
          {
                 /* Enable the UART_TXD function on PTD3 */
                  PORTE_PCR16 = PORT_PCR_MUX(0x3); // UART2 is alt3 function for this pin

                  /* Enable the UART_RXD function on PTD2 */
                  PORTE_PCR17 = PORT_PCR_MUX(0x3); // UART2 is alt3 function for this pin
          }

          /* UART0 is clocked asynchronously to the core clock, but all other UARTs are
         * clocked from the peripheral clock. So we have to determine which clock
         * to send to the UART_init function.
         */
        if (TERM_PORT_NUM == 0)
            uart0_init (UART0_BASE_PTR, uart0_clk_khz, TERMINAL_BAUD);
        else if (TERM_PORT_NUM == 1)
              uart_init (UART1_BASE_PTR, periph_clk_khz, TERMINAL_BAUD);
        else if (TERM_PORT_NUM == 2)
            uart_init (UART2_BASE_PTR, periph_clk_khz, TERMINAL_BAUD);
        else
          while(1);
}
好长的代码;P。
不过它的流程都跟其他的MCU大同小异。
首先关闭看门狗。
然后打开这里是打开所有GPIO的时钟,这些打开外设的时钟寄存器手册上也有说明,如下图:
然后程序主要的部分是PLL配置了:
/* Initialize PLL */
       /* PLL will be the source for MCG CLKOUT so the core, system, and flash clocks are derived from it */
       mcg_clk_hz = pll_init(CLK0_FREQ_HZ,  /* CLKIN0 frequency */
                             LOW_POWER,     /* Set the oscillator for low power mode */
                             CLK0_TYPE,     /* Crystal or canned oscillator clock input */
                             PLL0_PRDIV,    /* PLL predivider value */
                             PLL0_VDIV,     /* PLL multiplier */
                             MCGOUT);       /* Use the output from this PLL as the MCGOUT */

       /* Check the value returned from pll_init() to make sure there wasn't an error */
       if (mcg_clk_hz < 0x100)
         while(1);

       SIM_SOPT2 |= SIM_SOPT2_PLLFLLSEL_MASK; // set PLLFLLSEL to select the PLL for this clock source
填进去pll_init函数里的几个参数,是可以改的,可以找到相应的头文件修改。
这里他的一些PLL参数如下图:
这个参数把时钟设到最大48M,这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修改。
剩下的就是其他功能模块的初始化了。
现在就下载程序下去进行验证了,下面附上测试图:

补上高大上的板板靓照

网友A:
无图无真相,高大上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高大上的图呢?

板板的靓照:

网友A:
高大上名不虚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名不虚传

;P;P没把你吓着吧

网友B:
高不知道有多噶,图倒是很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不知道有多噶,图倒是很大

:lol今晚继续分享

网友C(2015-05-03):
系统初始化打开了ABCDE时钟,在主函数里,不再打开1次,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初始化打开了ABCDE时钟,在主函数里,不再打开1次,不能用

你遇到了问题??

网友C:
解决了:lol

楼主:
好样的,不错呀

网友D(2017-01-11):
板载仿真器能用吗?怎么用的

网友D:
有没有这款板子的官方代码发我一份,发我邮箱812586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