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voton 勘误手册何处下载

楼主(2014-12-08):
M051 问题一堆,代理商也搞清楚状况.
一下说制成不同,一下又说测试资料目前不使用...;P

学学 STMicroelectronics 公开勘误:lol

网友A:
去官网下载啊。

网友A:
下载最新的手册应该就有更正,他们不单独做个勘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最新的手册应该就有更正,他们不单独做个勘误的。

因该不太敢做吧,每次问到无法解决的疑问,最后都请你等待下一集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该不太敢做吧,每次问到无法解决的疑问,最后都请你等待下一集datasheet.... ...

:lol据说是这样的,其实他们很逗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最新的手册应该就有更正,他们不单独做个勘误的。

知错改错但不认错

网友B:
无法解决的疑问,也只能请你等待下一集datasheet....到那时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解决的疑问,也只能请你等待下一集datasheet....到那时问题就解决了

怎么可能,打死不认错可是nuvoton最高深的技术
就像"硬件乘法器"搞出全球大笑话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打死不认错可是nuvoton最高深的技术
就像"硬件乘法器"搞出全球大笑话一样 ...

:lol

楼主:
另外一个就是 mini51 与 M051 (DN)使用ICP欠压设定有严重 bug

官方回答:是您的韧体电压有问题.
屁阿,3~4个客户都反应这个问题还装假.
打死都不承认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就是 mini51 与 M051 (DN)使用ICP欠压设定有严重 bug

官方回答:是您的韧体电压有问题.

淡定:)淡定: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就是 mini51 与 M051 (DN)使用ICP欠压设定有严重 bug

官方回答:是您的韧体电压有问题.

台湾不是有地沟油事件吗。

晶片也有(黑)芯晶片。

不敢讲,不敢说,不回应,,,三不政策。

学学STM或 NXP & TI 吧,透明公开讲出来。

网友D:
可以發mail 到numicro@nuvoton.com 相關問題在24 hr內一定可以得到回應
不過,M051的出貨量一向很大,也很少有品質客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服跟白痴一样。。。
你问欠压烧入问题,客服回答你家是否停电或电力公司电压不足。。。
你问他SPI问题, ...

其实客服有时并不专业,只是机智不要lian一点儿,就能胜任这项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