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如何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14-12-08):
如题。
如何使用printf函数呢?包含stdio.h后调用的printf函数在哪里看打印输出呢?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哪个打印一般是调用串口   你用串口小助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打印一般是调用串口   你用串口小助手看嘛

这个我知道,可以使用串口看;
但28335可以包含标准头文件stdio.h的,应该可以使用printf等。。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B:
5509是在下面的窗口打印,28335估计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以使用串口看;
但28335可以包含标准头文件stdio.h的,应该可以使用printf等。。有什么办 ...

你如果认为这个函数在那个头文件里边  那就去看看嘛    别人提供了一种输出函数  但是你要配置这个函数才可以输出啊  不是所有的都能输出的   默认的好像是串口1   可是你要保证你的串口1的确被用作了串口才可以  别人写库文件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原理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认为这个函数在那个头文件里边  那就去看看嘛    别人提供了一种输出函数  但是你要配置这个函数才 ...

亲,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9是在下面的窗口打印,28335估计也是。

下面的窗口指的是什么?编译时的窗口?

网友B:
是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CCS下是支持printf的    在确保stdio.h添加后
如果程序全速运行   还是没有打印输出
建议加上\n (换行)试试

网友C:
哦  你问的是在哪里打印输出啊
在CCS窗口下部的输出窗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你问的是在哪里打印输出啊
在CCS窗口下部的输出窗口中

奇怪了,你们咋都知道?是我太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孩纸很可爱~

网友E:
要把printf函数修改一下,这个叫做printf重定向。printf函数是通过调用fputc和fgetc实现。你在网上搜下printf重定向就能搜到很多相关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了,你们咋都知道?是我太水了么

问题解决了吗     只是遇到过而已

网友F(2016-09-28):
我添加了 #include <stdio.h>  ,可是编译出错,ERRORS: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从而工程建立失败,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还有大家说的串口打印,我不是很懂,那我要实现,需要做什么?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G(2019-11-15):
1.首先调用头文件
  1. #include <stdio.h>

2.再申明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_c, register FILE *_fp)
{
        while (ScibRegs.SCICTL2.bit.TXEMPTY == 0);
                ScibRegs.SCITXBUF = _c;
        return _c;
}

3.然后就可以使用printf输出了。
  1. printf("s:%s\r\n","wuzjjj@163.com");

注:添加完1和2后,编译可能会提示当前.text段内存不够,需要修改占用的大小,改完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