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哪位大哥救救我呀,STM32 USB调试出问题啦.....

楼主(2014-12-08):
我新搞了一个板子是STM32F102C8,使用JoyStickMouse例程,调试的时候发一个很大的问题。程序可以运行到
        Set_System();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程序可运行到这步
程序进行USB_Init();后运行到这个函数中
RESULT PowerOn(void)
{
        uint16_t wRegVal;

        USB_Cable_Config(ENABLE);//使能USB连接线

        wRegVal = CNTR_FRES;
        _SetCNTR(wRegVal);       //强制USB复位

        wInterrupt_Mask = 0;
        _SetCNTR(wInterrupt_Mask);//屏蔽所有中断

        _SetISTR(0);//清除中断标志位

        wInterrupt_Mask = CNTR_RESETM | CNTR_SUSPM | CNTR_WKUPM;//设置中断屏蔽

        _SetCNTR(wInterrupt_Mask);//开启中断后 /*问题出现在这个之后*/

        return USB_SUCCESS;
}
开启中断后,出现程序跑飞了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调试时发现
运行到:
0x000000 0400 LSLS r0,r0,#16出现暂停
继续后,一直运行MOVS r0,r0
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中断函数出问题了,中断函数那些我没有改过啊。在线等啊,有消息的话请QQ我 344269956,谢谢各位大神了。
补充一下:我查了一下 地址
#define  USB_ISTR_RESET                      ((uint16_t)0x0400)            /*!<USB RESET request */
但在这函数中打断点根本进不去。

网友A:
好像你的中断向量表不对

楼主:
那该怎么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的中断向量表不对

这个该怎么查啊?

网友B:
用仿真器,跟踪, 细心地查

网友C:
到.S文件下看看有没有你的中断名;

网友D(2015-04-29):
请问LZ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程序运行  wInterrupt_Mask =   CNTR_RESETM|CNTR_SUSPM | CNTR_WKUPM;
  _SetCNTR(wInterrupt_Mask);过后就会跑飞

网友E(2016-02-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F:
直接用历城也不行??

网友G:
确认下选择了合适的启动文件。
这个官方都有现存的例程参考。

网友H(2020-03-14):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昨天调试时候也遇到这鸟问题,我仔细研究了 2份代码,一份可以,一份不可以的,总算发现问题在哪了,
用了IAP升级,偏移了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