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2812或28335如何实现多轴交流伺服的运动控制?

楼主(2014-12-08):
交流伺服电机,带驱动器,利用DSP给驱动器发送脉冲即可(类似步进电机控制)。
伺服电机大概有4个,如何实现这些伺服电机的位置、速度控制?
是不是用PWM去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
速度可以通过调节PWM波的周期控制?
那位置的?(是不是自己搞个子程序记录PWM的个数?)
还有:伺服电机加速和减速曲线一般什么要求?如何实现加速减速过程控制?

不需要什么插补运算。

谢谢!

网友A:
从最大每路需要4路PWM来看   2812或28335肯定是够了
先看看你的驱动器的接口需求
不管怎么弄  PWM的占空比是调速的
你说的周期也就是频率变化  一般是在变频器中
位置肯定需要位置环   除非是步进电机
位置环也就需要编码器对速度和位置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最大每路需要4路PWM来看   2812或28335肯定是够了
先看看你的驱动器的接口需求
不管怎么弄  PWM的占 ...

我不是说搞驱动器啊
没用过伺服系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搞驱动器啊
没用过伺服系统吧?

驱动器接口的控制时序要弄清楚啊
不然怎么知道送互补的还是单PWM波
你用的啥驱动器驱动电机的呢

网友B(2019-06-12):
四轴高速脉冲运动控制器软硬件技术资料
 此控制器包括两部分组成:
PLC功能带有22点输入,20点输出。
 1:四轴控制,每轴可高达6.5M输出。
 2:提供多种输出控制功能,包括匀速、线性或S曲线的加减速,连续、定长、回原点等输出方式。
 3:可做到2~8轴线性插补以及任意两轴的圆弧插补。
 4:该控制器还提供了一些引脚,用于对其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多种条件下中断信号输出,以及控制伺服驱动器所需要的功能接口。
 5:带有2路0~5V模拟量输入和2路0~5V模拟量输出。
 6:通讯口支持232通讯。
包括:原理图,PCB,BOM清单,程序文件

网友C:
如果啥都不会,建议找本书看看,问别人你也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