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小功率无线传电

楼主(2014-12-08):
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功率无线传电的文档,就打算也做一个,可还不完全了解里面的电路,特请教前辈们,图里面的C4和L11有什么用,参数什么确定,还有,振荡那部分晶振的振荡频率对后面的电路重要吗,R2、C3是滤波用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图中没有找到L11,恐为L1之误。
L1和C4构成并联谐振回路,作为VT3的负载。两个元件构成的谐振回路应该谐振在512kHz,即晶体工作频率。L2C9也应该谐振在这个频率。
晶体的谐振频率,决定整个电路的工作频率。
R2C3不是滤波用。

网友B:
C3是加速用的,提供一个过冲改善波形的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有找到L11,恐为L1之误。
L1和C4构成并联谐振回路,作为VT3的负载。两个元件构成的谐振回路应该谐振 ...

是L1,打错字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有找到L11,恐为L1之误。
L1和C4构成并联谐振回路,作为VT3的负载。两个元件构成的谐振回路应该谐振 ...

那么L1、C4、L2、C8参数怎样去确定呢?

网友C:
这是个典型的PWM推挽输出,变压器耦合,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L1,L2是变压器初级次级线圈,C4是吸收L1开关后的感应电动势,保护电路用的。VT3是开关管,晶振那部分电路是PWM发生电路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典型的PWM推挽输出,变压器耦合,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L1,L2是变压器初级次级线圈,C4是吸收L1开关 ...

无线传电啊!无线传电啊!无线传电啊!

网友D: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