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无输出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12-08):
现在上面需要一个LED恒流控制源,对速度有一定要求,所以输出电容要很小。我想到用LM317来做。想请问下各位前辈,用LM317做可调的恒流,输出是10-500mA可调,可以实现吗。

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吧右图搭出来后,输出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振荡,仔细听还有声音。  我在输出端加上1OOUF
电容后,输出可以保持稳定,可是我的本意是让电压以最快的方式建立,输出端尽量不用电容或只要采用很小的电容,所以我想请问我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来在采用小电容的情况下让输出能稳定,这是否涉及到一个动态响应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倒是可以,但芯片功耗可能相当大,小封装的LM317可能无法承受这么大功耗。即使是TO-220封装,也可能需要加散热器。

网友B:
这要看供电电压了··

楼主:
我正在画电路图,待会传上来,劳烦大家稍微看下指出不足... 317的输入电压打算用软件实时调整,打算TO220,散热片肯定加~

楼主:
请大家看下,是否有实现的希望,我是通过DA来控制输出电流。 输入电压会根据输出电压做实时调整。

网友C:
LS的不是LM317的可调恒流源。LM317的可调恒流源是这样的,3输出处有一电阻,V23电压接近不变,要想可调,你就得想法改变这个电阻。所以这个电阻应该是一个BJT或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倒是可以,但芯片功耗可能相当大,小封装的LM317可能无法承受这么大功耗。即使是TO-220封装,也可能需 ...

斑竹好,我电路图上传了,可以帮我看看,有希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不是LM317的可调恒流源。LM317的可调恒流源是这样的,3输出处有一电阻,V23电压接近不变,要想可调,你 ...

恩,你说的电路我想不到这么通过DA来达到精确控制限流电阻的方法。。。 我这个回路是通过DAIN来设定检流电阻压降,是个负反馈吧。。。

网友A:
既然准备使用D/A来控制输出,那就不必使用LM317,也不必使用那两片运放。估计两支三极管就够了。
见6楼NE5532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准备使用D/A来控制输出,那就不必使用LM317,也不必使用那两片运放。估计两支三极管就够了。
见6楼NE55 ...

恕我愚钝,请问斑竹所说和6楼兄弟所说的是这样的架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不是LM317的可调恒流源。LM317的可调恒流源是这样的,3输出处有一电阻,V23电压接近不变,要想可调,你 ...

你好,我贴出了根据您说的电路,是否是您说的这样?请多指点。

网友D:
10楼右图差不多了吧,改成单电源的方案,再仿真一下看要不要补偿环路,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 效率低 建议用开关电源

网友F:
用专用LED 驱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楼右图差不多了吧,改成单电源的方案,再仿真一下看要不要补偿环路,就可以了 ...

恩,我已经订芯片回来试一下看看,请问为何要改单电源方案,5532单电源要偏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专用LED 驱动最好

你好,是否有推荐型号可供参考,需要输出10-500mA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专用LED 驱动最好

你好,是否有推荐型号可供参考,需要输出10-500mA可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贴出了根据您说的电路,是否是您说的这样?请多指点。

你反应很快,是这样。

网友G:
楼主很努力呀!…

网友H:
只需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不需要两个,三极管街道LED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反应很快,是这样。

好的,我先搭起来试一下,有问题还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楼右图差不多了吧,改成单电源的方案,再仿真一下看要不要补偿环路,就可以了 ...

请教一下,我现在吧右图搭出来后,输出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振荡,仔细听还有声音。  我在输出端加上1OOUF
电容后,输出可以保持稳定,可是我的本意是让电压以最快的方式建立,输出端尽量不用电容或只要采用很小的电容,所以我想请问我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来在采用小电容的情况下让输出能稳定,这是否涉及到一个动态响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反应很快,是这样。

你好,电路我以搭好,想请问下,输出电容的ESR对起振是否有影响。我发现我用不同封装的电容输出会有不一样的起振频率,我现在的问题改如何下手

楼主:
我今早试着将负载接到供电输入端,就是单独一颗NPN管控制负载的负端,输出就不起振了。还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