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75LBC184,通信时不释放总线

楼主(2014-12-08):
请问什么原因。我将DE和~RE短接加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R加了一个5.1K的上拉电阻。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要么电路错,要么你的程序控制错,要么元件坏了。除此无它。

楼主:
谢谢。程序没问题,因为用到其他板子上正常。我再查查元件和电路。

楼主:
75LBC184:2,3脚短接用100K的电阻上拉,1脚用5.1K的电阻上拉,4脚用10K的电阻上拉。
通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