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例程连载]第7章蜂鸣器实验

楼主(2014-12-08):
第七章 蜂鸣器实验

本实验硬件平台: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软件平台:MDK5.1
固件库版本:V1.4.0
手册:STM32F4开发指南

上一章,我们介绍了STM32F4的IO口作为输出的使用,这一章,我们将通过另外一个例子讲述STM32F4的IO口作为输出的使用。在本章中,我们将利用一个IO口来控制板载的有源蜂鸣器,实现蜂鸣器控制。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进一步了解STM32F4的IO口作为输出口使用的方法。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7.1 蜂鸣器简介
7.2 硬件设计
7.3 软件设计
7.4 下载验证
7.1 蜂鸣器简介
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汽车电子设备、电话机、定时器等电子产品中作发声器件。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
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板载的蜂鸣器是电磁式的有源蜂鸣器,如图7.1.1所示:

图7.1.1 有源蜂鸣器
这里的有源不是指电源的“源”,而是指有没有自带震荡电路,有源蜂鸣器自带了震荡电路,一通电就会发声;无源蜂鸣器则没有自带震荡电路,必须外部提供2~5Khz左右的方波驱动,才能发声。
前面我们已经对STM32F4的IO做了简单介绍,上一章,我们就是利用STM32的IO口直接驱动LED的,本章的蜂鸣器,我们能否直接用STM32的IO口驱动呢?让我们来分析下:STM32F4的单个IO最大可以提供25mA电流(来自数据手册),而蜂鸣器的驱动电流是30mA左右,两者十分相近,但是全盘考虑,STM32F4整个芯片的电流,最大也就150mA,如果用IO口直接驱动蜂鸣器,其他地方用电就得省着点了…所以,我们不用STM32F4的IO直接驱动蜂鸣器,而是通过三极管扩流后再驱动蜂鸣器,这样STM32F4的IO只需要提供不到1mA的电流就足够了。
IO口使用虽然简单,但是和外部电路的匹配设计,还是要十分讲究的,考虑越多,设计就越可靠,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就越少。
本章将要实现的是控制ALIENTEK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上的蜂鸣器发出:“嘀”…“ 嘀”…的间隔声,进一步熟悉STM32F4 IO口的使用。
7.2 硬件设计
本章需要用到的硬件有:
1)指示灯DS0
2)蜂鸣器
DS0在上一章已有介绍,而蜂鸣器在硬件上也是直接连接好了的,不需要经过任何设置,直接编写代码就可以了。蜂鸣器的驱动信号连接在STM32F4的PF8上。如图7.2.1所示:
图7.2.1 蜂鸣器与STM32F4连接原理图
图中我们用到一个NPN三极管(S8050)来驱动蜂鸣器,R61主要用于防止蜂鸣器的误发声。当PF.8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蜂鸣器将发声,当PF.8输出低电平的时候,蜂鸣器停止发声。
7.3 软件设计
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本实验工程。也可以按下面的步骤在实验1的基础上新建蜂鸣器实验工程。复制上一章的LED实验工程,然后打开USER目录,把目录下面工程LED. uvproj重命名为BEEP.uvproj。,然后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BEEP文件夹,用来存放与蜂鸣器相关的代码。如图7.3.1所示:
图7.3.1 在HARDWARE下新增BEEP文件夹
然后我们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BEEP.uvprojj工程,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按钮新建一个文件,然后保存在HARDWAREàBEEP文件夹下面,保存为beep.c。在该文件中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beep.h"
//初始化PF8为输出口
//BEEP IO初始化
void BEE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使能GPIOF时钟
  //初始化蜂鸣器对应引脚GPIOF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下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蜂鸣器对应引脚GPIOF8拉低,
}
这段代码 仅包含1个函数:void BEEP_Init(void),该函数的作用就是使能PORTF的时钟,然后调用GPIO_Init函数,配置PF8为推挽输出。IO口的初始化跟上一讲跑马灯实验非常类似,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讲解。
保存beep.c代码,然后我们按同样的方法,新建一个beep.h文件,也保存在BEEP文件夹下面。在beep.h中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BEEP_H
#define __BEEP_H
#include "sys.h"
//LED端口定义
#define BEEP PFout(8) // 蜂鸣器控制IO
void BEEP_Init(void);//初始化
#endif
和上一章一样,我们这里还是通过位带操作来实现某个IO口的输出控制,BEEP就直接代表了PF8的输出状态。我们只需要令BEEP=1,就可以让蜂鸣器发声。
将beep.h也保存。接着,我们把beep.c加入到HARDWARE这个组里面,这一次我们通过双击的方式来增加新的.c文件,双击HARDWARE,找到beep.c,加入到HARDWARE里面,如图7.3.2所示:
图7.3.2  将beep.c加入HARDWARE组下
可以看到HARDWARE文件夹里面多了一个beep.c的文件,然后还是用老办法(头文件包含路径,见3.3.2节或者上一讲的图6.3.11)把beep.h头文件所在的路径加入到工程里面。回到主界面,在main.c里面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端口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 // DS0拉低,亮   等同LED0=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BEEP引脚拉低, 等同BEEP=0;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   // DS0拉高,灭   等同LED0=1;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8);   //BEEP引脚拉高, 等同BEEP=1;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
注意要将BEEP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不能少,否则编译的时候会报错。这段代码就是通过库函数GPIO_ResetBits和GPIO_SetBits两个函数实现前面7.1节所阐述的功能,同时加入了DS0(LED0)的闪烁来提示程序运行(后面的代码,我们基本都会加入这个),整个代码比较简单。 对于这两个函数的使用,在我们第六章跑马灯实验,我们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翻过去仔细学习。
然后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编译工程,得到结果如图7.3.3所示:
图7.3.3 编译结果
可以看到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接下来,大家就可以下载验证了。如果有JLINK,则可以用jlink进行在线调试(需要先下载代码),单步查看代码的运行,STM32F4的在线调试方法介绍,参见:3.4.2节。
7.4 下载验证
同样,我们通过flymcu下载代码,下载完代码,可以看到DS0亮的时候蜂鸣器不叫,而DS0灭的时候,蜂鸣器叫(因为他们的有效信号相反)。间隔为0.3秒左右,符合预期设计。
至此,我们的本章的学习就结束了。本章,作为STM32F4的入门第二个例子,进一步介绍了STM32F4的IO作为输出口的使用方法,同时巩固了前面知识的学习。希望大家在开发板上实际验证一下,从而加深印象。

实验详细手册和源码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1586.htm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购买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855882779

实验2
第七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下;

谢谢: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loveliness:
不客气;

网友B:
GUI做的真好··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