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战舰lcd屏驱动问题

楼主(2014-12-08):
有没有人调过战舰的板子?lcd,战舰自带的开发板没有问题,横屏竖屏都可以,读id一直是0,于是确认是9341,我们买的其他lcd,开始读出来是0,          if(lcddev.id<0XFF||lcddev.id==0XFFFF||lcddev.id==0X9300)//读到ID不正确,新增lcddev.id==0X9300判断,因为9341在未被复位的情况下会被读成9300
        {
                //尝试9341 ID的读取
                LCD_WR_REG(0XD3);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到0X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9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41
                if(lcddev.id!=0X9341)                //非9341,尝试是不是6804
                {
                        LCD_WR_REG(0XBF);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回0X01
                         LCD_RD_DATA();                         //读回0XD0
                          lcddev.id=LCD_RD_DATA();//这里读回0X68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这里读回0X04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9341;//新增,用于识别9341
        }经过这里读出来的是9486,          if(lcddev.id<0XFF||lcddev.id==0XFFFF||lcddev.id==0X9300)//读到ID不正确,新增lcddev.id==0X9300判断,因为9341在未被复位的情况下会被读成9300
        {
                //尝试9341 ID的读取
                LCD_WR_REG(0XD3);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到0X00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93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          //读取41
                if(lcddev.id!=0X9341)                //非9341,尝试是不是6804
                {
                        LCD_WR_REG(0XBF);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回0X01
                         LCD_RD_DATA();                         //读回0XD0
                          lcddev.id=LCD_RD_DATA();//这里读回0X68
                        lcddev.id<<=8;
                          lcddev.id|=LCD_RD_DATA();//这里读回0X04
                }
                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9341;//新增,用于识别9341
        }在这里是1400,于是也确认是9341,竖屏没问题,横屏却出问题,有熟悉的望告知,谢谢。

楼主:
不能贴图片啊,意思就是第一次读id是0,于是小于0xff,进入第一个if,再读id是9486,再在第二个if里是1400,最后发现不是9341也不是6804于是确认是9341,竖屏没问题,横屏出问题啊。

网友A:
那就好看看2个屏的ID,是否有啥不同;

楼主:
现在毫无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