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烧写不进去????

楼主(2014-12-08):
(无正文)

楼主:
烧写总共,就4根线,两根VCC,一根RST,一根SWIM。之前用的好好的,突然不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了。以为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情况。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的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换板子,降低速率试下;
实在不行就换仿真器吧;
还有重装软件;

网友C:
估计是接线问题,你用示波器测试看看,,

楼主:
接线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复位线(RST)直接不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线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复位线(RST)直接不接,就可以用了。

那就是拉低导致复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