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BLDC

楼主(2014-12-08):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5913151\QQ\WinTemp\RichOle\SDXC@DG577KCER]%3CN283V.jpg 请教大侠,无刷电机无霍尔检测的电路里,PWM驱动三个8050的启什么做用??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
:L

网友B:
3个下桥驱动管吧;

网友C:
哎呀,都不知道这是来干嘛的

楼主:
:L我想问的是   PD6  这个脚 PWM输出起什么做用

STM8S903k3 主控.pdf

stm8s903k3

楼主:
这个是驱动部分

STM8S903k3 驱动.pdf

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   PD6  这个脚 PWM输出起什么做用

PWM输出脚,调节PWM占空比,调节BLDC速度用;

驱动:
1、上半部分,自举电路;
2、下半部分,电压变换电路,将5V或3.3V电平转换成12V控制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输出脚,调节PWM占空比,调节BLDC速度用;

驱动:

PWM输出脚,调节PWM占空比,调节BLDC速度用;????可以具体一点吗??调节PWM占空比不是软件里面可以实现实的吗,为什么还要输出PWM来控制三个80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输出脚,调节PWM占空比,调节BLDC速度用;????可以具体一点吗??调节PWM占空比不是软件里面可以 ...

无刷电机调速,就是调试PWM占空比的;

至于后面的8050干啥么用,驱动后面的MOS管;
驱动MOS管,一般用半桥驱动芯片;
你发的资料是用电阻、电容搭的半桥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调速,就是调试PWM占空比的;

至于后面的8050干啥么用,驱动后面的MOS管;

:L  超级版主可能我说的地方跟你说的不一样,我说的8050,是指反电动势检测那里三个,由PD6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级版主可能我说的地方跟你说的不一样,我说的8050,是指反电动势检测那里三个,由PD6驱动的 ...

将输入信号拉到低电平;
你可以不接,至于意图是啥我不清楚;

网友D:
类似一个开关,遇到反电势比较高的时候用来把采样电平拉低点,防止超出比较器的电平,想到的就这么多,错误的请指正

楼主(2015-03-10):
自己来回答一下,就像12楼说的PD6输出PWM,是为了把反电势的电平拉低点,无刷无感电机启动的时候反电动势比较低,所PD6的PWM占空比也比较小,电机速度很快是,反电动势会很高所以PD6的输出比较大,通过PD6的PWM输出来调节反电动势的分压比,从面改变反电动势的电平。

网友E(2015-07-14):
楼主是弄得无霍尔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