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谁能告诉我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应该多少

楼主(2014-12-08):
谁能告诉我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应该多少,或者告诉我应该怎么算

网友A:
这道题无解啊,因为每个人计算出来的变压器参数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道题无解啊,因为每个人计算出来的变压器参数都不一样的

怎么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难道你认为有人根据这个图就能说出变压器参数?

网友B:
我也正在为这些苦恼

网友A:
如果你们不会算,那就找一个实体的变压器,先测感量和漏感,再拆,找一张纸,记住同名端和匝数以及线径,这是唯一的办法,单凭这一个图,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你一个变压器参数的,每个人的计算方法都略有差异,所以每个人计算结果都不同,而且相差很大

网友C:
这应是一个单端反激式,初级60 to 90 ,次级5 to 10。

网友C:
这个参数只能工作,指标须慢慢调

网友D:
这个应该铁磁合金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E:
找一本开关电源的书,找公式,根据输入电压范围,输出功率、限流点、工作频率,mos耐压值等等,自己算

网友F:
百度EXCEL法设计变压器吧,那里面有很多关于如何设计变压器的**,一般是反激式CCM&DCM两种的设计方法。

网友G:
你这是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会呢?难道你认为有人根据这个图就能说出变压器参数?

可以计算的嘛,我可以算出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反馈线圈的比,但不敢确定,变压器这块一直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是一个单端反激式,初级60 to 90 ,次级5 to 10。

从输出5V来看,过了一个D2,我可以估算次级的电压值,通过估计值,再根据功率来算,可是这样有用吗?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铁磁合金的高频变压器,

恩,由于用TOP221,所以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本开关电源的书,找公式,根据输入电压范围,输出功率、限流点、工作频率,mos耐压值等等,自己算 ...

能详解一下不?个人变压器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计算的嘛,我可以算出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反馈线圈的比,但不敢确定,变压器这块一直不熟悉 ...

不是说了吗,每个人计算结果都不同的,而且每个人计算结果相差很大,如果你只是让它能工作的话,初级随便绕个几十圈,次级绕个5圈左右就可以了,电感量根据负载大小搞个数百微亨,反正你随便怎么搞它都不会炸机的,刚开始学的话,可以这样玩玩,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玩过两个之后,就有一点懂了

网友H:
多动脑子多动手吧!…
都告你了、你还有何用?…

网友I:
去pi官网下个软件,给定一些参数要求,自动算出来。估计现在有在线计算的了。

网友J:
TOP 的有软件

网友K:
变压器这块也是整块板子的重中之重,真的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算法,而且要求不一样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电流纹波滤就有好多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