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XX 唤醒标志偶尔才置位

楼主(2014-12-08):
用的152,  STANDBY模式下唤醒功能没问题,无论RTC还是按键唤醒都可以,唤醒复位后有几十个字节RAM保留,待机电流也满意, 蛋是唤醒标志 PWR_CSR_WUF 偶尔才置位,大部分时候不会置位,按手册说应该唤醒就会置位, 虽然按键唤醒可以通过后备RAM做标记,RTC唤醒可以RTC_ISR_WUTF标志或者后备RAM做标记,这个PWR位要不要都没影响,可是出现个跟手册对不上的现象总感觉怪怪的,   ST的筒子能否说说这个PWR_CSR_WUF 置位除了唤醒复位这个条件外,还有神马情况影响它置位还是不置位  (前提其他模块全部关闭,MSI默认 只开GPIO,EXTI ,NVIC,RTC,PWR)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哎;

网友B:
其他模块全部关闭,MSI默认 只开GPIO,EXTI ,NVIC,RTC,PWR的这种情况按理说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吧,建议你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