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310V直流无刷电机控速方案

楼主(2014-12-08):
这是我做的一个简图不知道可不可行,U2是电机光耦和MOSFEET型号是随便选的还不确定。

网友A:
这个图纸,准备完蛋啊!!

网友B:
U2电机型号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电机型号给个。

奔腾MFD-45POV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准备完蛋啊!!

这不是向大神请教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奔腾MFD-45POVD

奔腾MFD-45POVD,不了解,你1L的图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奔腾MFD-45POVD,不了解,你1L的图是不能用的。

为什么呢

网友C:
光偶,mos全完蛋,一秒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