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解决电源输出负载跳变带来的异常?

楼主(2014-12-08):
    近期碰到多个应用场合出现电源输出负载存在较大跳动的问题,负载变动从10%---100%之间突然间跳变,如:GPRS通信,引起了后端控制电路异常,此跳变引起异常的主要原因如下:
1.负载瞬时突变会引起输出端出现电流过冲,会触发电源的输出过流保护;(很多情况下用示波器采集输出电流,采集到的数据完全在功率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电源输出存在电感,瞬时电流突变,电感两端电流不会突变,从而引起电压波动,所以在431反馈端感应到的波形和实际外面采集到的波形差异很大)
2.由于电源输出和后端的控制板存在对接问题,瞬时负载过大变化,导致阻抗失调,引起过冲。
解决办法:
1.输出端负载必须最少保证10%以上,负载跳变引起的功率变化最好不要超过50%。
2.输出端串接NTC或者电感对电源和后端的控制部分进行桥接,尽量保证瞬时负载变化的时候,阻抗不要失调。
3.如果存在此情况,使用的电源选型时候尽量保证输出的过流保护足够的大。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电源不仅在内部供电了,同时还对外进行了供电,有没风险?

网友B:
端口保护比不可少吧!但业界不是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C:
不实到是否有标准支持这一块?还是屏经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源不仅在内部供电了,同时还对外进行了供电,有没风险?

您好!

    对于电源输出不仅存在内部供电的问题,同时存在对外供电的情况,需要端口进行防护和滤波设计,这主要是保证了外接的线束上面感应到这种干扰的时候耦合到系统内部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抑制措施,保证电源端口安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保护比不可少吧!但业界不是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您好!

    关于这方面的要求,目前不管是工业类认证标准还是轻工业类标准(IEC61000-6-1/2),都会明确对所有的端口部分进行实验,也就是必须进行各种脉冲的抗干扰实验,确保系统的稳定;另外,对于电源设计,目前业界都是输出不会进行任何保护措施,所有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确实存在对外供电的情况,则必须进行抗干扰设计。

谢谢!!

网友A:
已经知悉!TKS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系统设计输出有给传感器供电,看样子要改板了!

网友C:
类似**可以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应该多多分享这样的

网友:
这种心得体会真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