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有15m无法识别

楼主(2014-12-08):
用CY7C68013做了块板子,usb走线有15mil吧,没想到竟然无法识别,怎么办

楼主:
没有焊接EEP,求各位指点

网友A:
没玩过,晶振啥的都没问题吧?

网友B:
USB那两根线没反吧?

网友C:
如果usb那两根线没反接的话建议把晶振那里的电阻摘掉试试

网友D:
我觉得保留管脚和唤醒管脚那里的电阻结构不对

网友E:
我用的核心板,没出过问题。。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F:
行可以尝试摘到EEPROM

网友G:
你的这块板子除了psoc还有啥?

网友H:
貌似usb的走线没有规定多款吧

网友I:
会不会晶振的管脚氧化了 ,没有焊接好

网友A:
或者电容离远了值不匹配,我用个的一块转接板,有一次是晶振拆卸下重新焊接下又好了,还有次是PL2303换了一块好了,还有次电容15PF换成22PF又好了

楼主:
呵呵,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