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怎么才能接收红外一体化接收器的输出信号?

楼主(2014-12-08):
PSOC怎么才能接收红外一体化接收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A:
印象中有psoc有红外的示例,我去帮你找找,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网友B:
这里有很多关于IR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
http://china.cypress.com/?app=se ... amp;submit-part.y=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很多关于IR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
http://china.cypress.com/?app=se ... amp;submit-part.y=8 ...

嗯,就是这个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