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一下,帮别人画PCB板一般是怎么收费得啊??

楼主(2014-12-08):
请问一下,帮别人画PCB板一般是怎么收费得啊??

网友A:
按PIN收,按项目收都可以

网友B:
一般看难以程度的,可以按PIN收费或者整板收费。需要画什么样的、?我可以试试么?

网友C:
按照pin收费,按照项目收费,或者上门按照天收费,都可以,只要自己觉得合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