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如何一个按键如何选择四个功能啊?

楼主(2014-12-08):
各位大神好,初学单片机,想要遍个程序,一个按键能选三种模式的,每种模式还能自由的选择LED灯亮灯灭的时间,选完后灯就会按照所选模式里设置的灯亮时间自由亮灭了,请问高手们,用什么语句可以实现啊?

网友A:
短按,长按,双击,三连击

网友A:
就是你这个亮灭时间长度好像比较难设置。最好还是再增加个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这个亮灭时间长度好像比较难设置。最好还是再增加个按键吧

好啊,增加二个按键,一个往上选模式,一个往下选模式,但是每个模式里要用不同的时间来给LED灯亮灯灭设置时间,就感觉不知道用什么语句好了,用的是AVR单片机。目前刚到用一个IO口点亮一个灯的进度。。

网友B:
键盘状态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