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一体模块上用的是什么运放芯片啊

楼主(2014-12-08):
如题,超声波一体模块上用的是什么运放芯片啊,想做个信号放大的,于是买了这个,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上面好像被磨掉了,有谁用过吗?

网友A:
一般TL074就够速度,够带宽积了。

网友B:
TL074、084算是满足要求且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074、084算是满足要求且最便宜的。

如果我把你说的芯片直接换到上面可以用吗?

网友C:
直接换不见得能用,可能要细调周边参数。
搞电工就是要多动手实验,换之前测量下各个主要节点的信号,记录下来,然后换个OP后再测下,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不见得能用,可能要细调周边参数。
搞电工就是要多动手实验,换之前测量下各个主要节点的信号,记录 ...

好像14脚的运放很多,靠一个一个试的话,这个很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L074、084算是满足要求且最便宜的。

这个不是单电源运放哦.模块用的是5v.没有负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单电源运放哦.模块用的是5v.没有负压的.

你把电路画一下,核对Vcc,Gnd脚位,哈哈,淘宝货多半是lm324

网友F:
好像是LM324加MAX232;
看看我发过的资料;
好像和这个类似,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LM324加MAX232;
看看我发过的资料;
好像和这个类似,有原理图; ...

应该不是MAX232,电路板上有中周了

网友G:
你把电路画一下,核对Vcc,Gnd脚位,哈哈
  听T叔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电路画一下,核对Vcc,Gnd脚位,哈哈
  听T叔的、没错!…

嗯,好的,会画好放上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MAX232,电路板上有中周了

我提供的链接,上面有电路图;
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提供的链接,上面有电路图;
看了吗?

看了,这些图都比较老了

网友H(2016-06-19):
这个这么大应是四运放

网友I(2017-10-07):
引用 楼主:
嗯,好的,会画好放上来的

楼主图画好了吗?还在么。本人现在急需该电路图,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J(2018-04-22):
楼主,请问最后问题解决了吗?确定是用什么运放吗

网友K(2019-11-12):
大哥 那个超声波一体模块上的运放知道是什么了吗  知道的话 求告知,救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