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自己的机子是不是Cypress屏

楼主(2014-12-08):
怎么知道自己的机子是不是Cypress屏,

网友A: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测 01.su 02.dmesg | grep "cyttsp-i2c"

网友B:
还有这种问题,楼上可以百度一下吗

网友C:
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测
打开Terminal_Emulator运行以下命令
su
dmesg | grep "cyttsp-i2c"
复制代码如果弹出类似这样的提示
<6>[    4.185259] cyttsp_i2c_probe: Successful registration cyttsp-i2c
复制代码那么恭喜你,你的机子用的是cypress屏~~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可以diy, 加入自己的PSoC应用吧

网友E:
4楼做底层驱动的吧,这么N.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F:
没明白lz的意思,什么机子?电脑?手机?

网友G(2015-07-23):
直接拆机看来得最实在: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