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需要两个驱动吗

楼主(2014-12-08):
68013A需要两个驱动吗

网友A:
一个是cyusb.sys和cyusb.inf一个是cylode.sys和cylode.inf???

楼主:
谁能给我上传一下cylode.inf和cylode.sys,,,谢谢了。。。

网友B:
不是哦!~~
cyusb.sys + cyusb.inf  = 新API(cyapi),如果你用这套驱动,则PC软件方需要用CYAPI进行编写程序

ezusb.sys+ezusb.inf = 老API(WinAPI),如果你用他们,则需要用WINAPI进行编写

网友C:
新老驱动不兼容,你可以考虑选择一个进行应用

网友B:
不过不管新老,固件程序是一成不变的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D:
不知道lz的是新版还是老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