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板电源杂波问题

楼主(2014-12-08):
直流电机板子,电机不工作的时候板子电源信号都很干净,电机开始工作以后,电源和信号都会是夹杂着高频纹波,这个怎么去除?

网友A:
建议在电源处加大电容滤波,电机线圈对地加电容!

网友B:
应该是共地的问题

网友C:
电磁兼容问题,布线上注意,元件的选择上。。。

网友D(2015-01-16):
说不定是你的示波器也受影响啦。我以前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后来用can盒把ADC采集到的数据发到电脑上,波形也没有毛刺。反正系统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E:
肯定是兼容问题,布线上注意就好了,可以到redsunbaby.com有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不定是你的示波器也受影响啦。我以前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后来用can盒把ADC采集到的数据发到电脑上,波形也 ...

是的,有可能是受到示波器影响,我发现只要电源机一打开就会干扰到示波器,示波器里面就会产生纹波。感觉是探头线不带屏蔽的缘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可能是受到示波器影响,我发现只要电源机一打开就会干扰到示波器,示波器里面就会产生纹波。感觉 ...

你把示波器时间轴拉长,杂波的频率应该是和PWM的频率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示波器时间轴拉长,杂波的频率应该是和PWM的频率一样的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感觉很头疼这个问题。普通的电容滤波根本滤除不掉。我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感觉很头疼这个问题。普通的电容滤波根本滤除不掉。我 ...

都是这样的,逆变器本身就是干扰源。滤不掉的,这个应该不影响系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这样的,逆变器本身就是干扰源。滤不掉的,这个应该不影响系统工作 ...

但是我看别人的板子,商用的,做的都没什么杂波。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F:
电机有杂波很正常,想把它弄干净很难,最好是防止杂波干扰到处理器,把处理器做好滤波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