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82)

楼主(2014-12-08):
17.5.8 寄存器访问保护
   所有的寄存器有写访问的都可以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寄存器(PAC)选择写保护。除了以下寄存器:
   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INTFLAG)
      写保护在寄存器描述里的写保护属性所指示。
   当CPU在调试状态下,所有写保护自动消失。
   写保护并不适用于通过外部调试器访问。请参考“PAC-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
17.5.9 模拟连接
   没有应用。
17.6 功能描述
17.6.1 操作原理
   看门狗定时器( WDT)是用于监视正确的程序操作的系统,它能从错误的位置比如代码跑飞通过得位来恢复,WDT该WDT是一个不断运行的定时器是配置在预定的超时期限。在时间溢出前,WDT应被重新配置。WDT有两种操作方法,正常和窗口。此外,用户可以在各个模式中启用预警中断。每个基本模式的描述如下:

WDT的操作模式是通过使能位在CTRL寄存器设置( CTRL.ENABLE ) ,窗口模式确定
启用CTRL寄存器( CTRL.WEN )和预警位中断使能INTENSET / INTENCLR寄存器位
( INTENSET.EW / EW.INTENCLR.EW )

网友A:
还有这等服务啊
请问D21的ADC实测性能如何?虽然12位,但是有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等服务啊
请问D21的ADC实测性能如何?虽然12位,但是有PGA
8-, 10- or 12-bit resolution
Up to 350,000 samples per second (350ksps)
Differential and single-ended inputs
Up to 32 analog inputs
25 positive and 10 negative,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这是手册上的数据,没有实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