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里的电阻电感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12-08):
看别人画的MAX232的原理图,这里的电阻R1,R2,电感L1,L2是起什么作用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直接与PC机相连,它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加这些电阻电感呢,原理是什么,好处又是什么??〈?、〉

网友A:
R1,R2在高速布线里,用来抑制振铃、过冲和下冲,但是都是百兆级的,在这里好像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在高速布线里,用来抑制振铃、过冲和下冲,但是都是百兆级的,在这里好像没有用. ...

小弟不才,请问什么是振铃,过冲,下冲?

网友B:
电感的作用应该是做防护

网友C:
个人理解L1,L2应该是铁氧体(bead)

网友D:
R1和R2是消反射电阻,可以让负载端能得到比较好的波形(上下过冲较小);
两个电感如果选型合适,应该可以进一步抑制过冲,但这么大的值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1,R2在高速布线里,用来抑制振铃、过冲和下冲,但是都是百兆级的,在这里好像没有用. ...

RS232的速度一般都不快的,感觉作用不大

网友F:
e,来看下

网友G(2015-02-12):
电阻起到阻抗匹配、还有防静电作用,电感起到防止高频干扰。

网友H:
232速率非常低,电容和电阻主要起保护端口作用的

网友I:
电阻R1、R2还是起限流作用吧,我电路中一般用22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