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ridge Control Panel却找不到IC器件

楼主(2014-12-08):
之前一直用MiniProg3烧写CY21434和I2C调试,但是最近突然发现烧写IC正常,用Bridge Control Panel却找不到IC器件

网友A:
找不到IC?

楼主:
嗯,读不出IC的I2C地址

网友B:
都是这样吗

网友C:
大多数IC都是这样,极个别IC却能读到地址

楼主:
对了,烧写IC的ISSP管脚与EzI2Cs管脚复用

网友D:
能是 (1)PC软件问题 (2)芯片FW问题  (3)Prog3的问题

网友E:
既然能烧录,应该不像是Prog3的问题。做交叉对比测试。换台PC试试,改FW试试。

网友F:
bridge control  panel是什么?

网友G:
换台电脑试一下,也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吧

楼主:
换了批IC问题再也没出现,原来是之前拿到的样片都是质量不合格的

网友H:
哦,这个概率还是很小的啊

楼主:
嗯,不管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