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里有搞汽车音响电子方面的大侠吗?请教一个专利问题!

楼主(2014-12-08):
有一个发明专利,专利号是:201110223475.3,提到了一种汽车收音机自诊断方法,如下图红色框内的内容我没看懂,请教大虾为什么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A:
专利书里面有没有说“自诊断”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利书里面有没有说“自诊断”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功能诊断程序,如下图所示:

楼主(2015-02-02):
看下有没有大侠啊!!!

网友B:
不知道你要干啥。。。自己看不懂专利,想找个人帮你解说?
一般人不会花心思研究这个,再说既然是自诊断,肯定跟它的电路及软件有关,不能百分百照搬,只能参考思路。

网友C:
首先,汽车所有的零部件都是需要诊断的,以前K线诊断和CAN诊断,现在一般都是通过CAN诊断。红色方框里写的是诊断和取消诊断的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汽车所有的零部件都是需要诊断的,以前K线诊断和CAN诊断,现在一般都是通过CAN诊断。红色方框里写的 ...

我知道是个策略,我想知道,这个策略为什么是那样的?有何道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个策略,我想知道,这个策略为什么是那样的?有何道理??谢谢!! ...

没有诊断,你想想你车子在运行过程中突然那个零部件工作异常,厂家也无法知道原因。是多么恐怖的事情,所以要在任何时候都要加入可靠性相关的诊断修复和可追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诊断,你想想你车子在运行过程中突然那个零部件工作异常,厂家也无法知道原因。是多么恐怖的事情,所 ...

看来你也没有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