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批量 程序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12-08):
:o现在大家使用STM32批量生产的时候 是使用脱机烧录器来烧录吗?还是使用ISP在线编程?还是使用J-link在线编程呢?

网友A:
应该3者都有吧;
还有就是代烧录服务,厂家把芯片程序烧好,再把芯片卖给你;

楼主:
如果碰到要修改的呢?或者程序出现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碰到要修改的呢?或者程序出现bug?

那就重新烧程序,或在线升级程序或远程升级……

楼主:
重新烧写的话,那就要拆除MCU哦,批量可不好操作!

网友B:
要是先烧写的话,那程序就的好好校验正确,就算以后要升级也不用拆除MCU吧,板子上一般都会留有下载程序的借口吧。

网友C:
我们的就可以选择联机或者脱机,裸片或者在板 烧录。 特别适合自动机台的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就可以选择联机或者脱机,裸片或者在板 烧录。 特别适合自动机台的烧录。  ...

你这个要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就可以选择联机或者脱机,裸片或者在板 烧录。 特别适合自动机台的烧录。  ...

你这个只是支持PIC的呢?

楼主:
我们现在自用的 可以支持NXP的了,STM32的暂时没有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要多少大洋?

1050 我们是按品牌来得。 ST的就只支持ST全系列, PIC就只支持PIC 等等

楼主:
1050 好贵啊?没有看到放烧录座的地方啊?

网友D:
板上留接口,人口机器都可以.但是官方的烧录软件相当难用

网友E:
ST的有个EP968,一天可以烧一千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50 好贵啊?没有看到放烧录座的地方啊?

有预留座子的排线接口。

网友F:
难道不是板子上留着ISP接口吗?

网友G:
嗯,,, 板子留SCI接口

网友H:
我公司可以提代烧服务。有需要请加我QQ

网友C: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I(2016-12-09):
请教EP968,WIN7,USB3.0用不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卖家叫我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