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项目的规划

楼主(2014-12-08):
记得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的时候,把开发板上每一个功能都写一遍演示代码观察。后来开始尝试组合一些功能,渐渐的,接触一些简单的制作后才知道,演示代码的含义,也就有了规划,不知道各位接到开发项目是怎么规划的?这中间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自己学习的话,从基本测试程序组合功能是可以的。

如果自己接一个完整的项目,这样是不行的。
首先你要对这个项目作出评估:可行性,对你来说哪些是需要花些大力气的等等

硬件和软件同时开始:硬件要给出可行的方案,筛选后细化的每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和每个元件的规格。软件上要规划一下你要实现的功能,不要担心某个驱动是否能搞定(初做项目的往往在这个上面纠结过多,一般来说,你只要别选技术实力不济的厂家的不成熟产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关心硬件的驱动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接口(或者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一定要避免从驱动开始堆砌整体功能,那样你的软件不仅结构丑陋,而且会陷入无休止的泥潭当中,性能无法保证,可扩展性差,没法及时因对客户需求变更。

只是个人观点,望楼主参考。

楼主:
首先感谢2楼和3楼的支持。做项目规划硬件是基础,那么,如何在考虑实现所需要的功能,又有一定的前瞻性,为将来的升级做准备呢?

楼主:
落实到具体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落实到具体呢?

具体实践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实践是硬道理

貌似我又转回原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我又转回原地了。

:lol这就对了 , 开发过程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 , 开发过程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stop address at 0xffffffff

网友(2017-10-09):
软件就是个不断的迭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