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捕捉输入中断问题

楼主:
这是小弟自己看datasheet 及使用手册写出的程式码
PA12 设定为捕捉输入
PA13 设定1KHz方波 Duty50% 输出,高电平跟低电平各一半
然后把PA12跟PA13接在一起测量1KHz方波
数据得到  CRLR0=0x31
                CFLR0=0x63
发觉PWMA->CCR0.CAPIF0=1; 设置为1的时候,PWM CNR应该要重新计时
但没有重新计数,因为CRLR0=0x31和CFLR0=0x63这两个数据没有一致,
不知道少设定到还是设定错误,麻烦指导感谢

我是根据这张图理解的
以下程式码
#include "NUC1xx.h"
void Initsystem(void);
void PwmInit(void);
main(void)
{
Initsystem();
PwmInit();
PWMA->CCR0.CAPIF0=1;
while(1)
{
while(PWMA->CCR0.CAPIF0!=1);
PWMA->CCR0.CAPIF0=1;
PWMA->CCR0.CFLRI0=0;
while(PWMA->CCR0.CAPIF0!=1);
PWMA->CCR0.CAPIF0=1;
PWMA->CCR0.CRLRI0=0;
}
}

void Initsystem()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SYSCLK->CLKSEL0.HCLK_S = 0;
   LOCKREG();
}

123.JPG (91.68 KB )

网友A(2014-12-08):
可以用库函数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库函数写方便

我想练习一下假设没有库函数要如何写?
希望有人帮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练习一下假设没有库函数要如何写?
希望有人帮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根据手册的寄存器操作还有时序了。

网友:
这个要一点点的弄,先写个正确的IO输出函数,测试合格了,一点点的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