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一个新的lcd驱动芯片,如何更改驱动程序

楼主(2014-12-09):
大家好,我是刚刚使用这个imx6的板子,想问一下,如果我要采用另外一个spi通信的LCD驱动芯片,要怎么配置显示的驱动,如lcd_init_fb,lcd_probe,ipu_disp_direct_write等,有没有什么参考的说明资料,相关参数的说明等文件呢,期待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求正解!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LCD屏的移植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文档MX53UG.pdf,你可以参考Chapter 18
Supporting the i.MX53 Reference Board DISP0 LCD部分。
该文档有些大,我这里附件没有办法发给你,明天我想办法发给你哈。

网友B:
i.mx系列都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IMX6Q sabred板子哈,还麻烦你发给我一下呀,我的外部邮箱是:traceless@163.com,多谢多谢!

楼主:
我现在要做的,是采用一颗ILI9806E的驱动芯片,来驱动800*480的显示屏。采用的是spi的通信模式。然后我在内核中,看到video\mxc\mxcfb_epson_vga.c跟要做的很类似,这样的话,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稍微修改一下spi的参数就可以吗?要不要对lcd_init_fb中的var.activate = FB_ACTIVATE_ALL;        var.yres_virtual = var.yres * 3;
        info->flags |= FBINFO_MISC_USEREVENT;        fb_set_var(info, &var);        info->flags &= ~FBINFO_MISC_USEREVENT;
上面这些参数进行修改?如何修改是参考你刚刚给的pdf文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做的,是采用一颗ILI9806E的驱动芯片,来驱动800*480的显示屏。采用的是spi的通信模式。然后我在内 ...

楼主你好,是参考我给你的文档来修改的,请问现在你的LCD可以驱动起来了吗?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做的板子还有点问题,还没有完全跑起来,现在正在调试中,等有消息,我及时上来更新哈,不过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C(2015-04-20):
强烈关注中......这么久了,还没有弄好么......

网友D:
我也是做一个SPI+24位RGB的LCD驱动的移植,感觉好麻烦,不如2440资料多,所以按着那个思路不太行,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