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主函数和中断函数同时调用一个子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12-09):
同时调用的话会有警告,这要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么古怪的程序,改改吧!!

网友B:
那是因为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最简单的处理是建两个功能一样的函数,名字不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要这么干!

网友D:
按照3楼的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么干!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么干!

?不能像3楼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3楼的来吧

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3楼

ok

网友C:
可以像3楼说得那样,不过你要确保不出问题,里面的变量在两个地方都或被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像3楼说得那样,不过你要确保不出问题,里面的变量在两个地方都或被更改。 ...

那怎么才能把它写成可重入函数?我用中断调用之后就不在回去了,直接死循环。

网友C:
你那个函数是什么样的?完成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函数是什么样的?完成什么功能?

主函数调用了h文件里的子函数,在主函数调用的时候,如果断电的话进入中断存取数据然后死循环。可能不会那么巧在子函数断电,但感觉也要考虑的。

网友C:
你在主程序调用时要关中断。再问一下,你那个是什么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主程序调用时要关中断。再问一下,你那个是什么中断?

外部中断,检测到断电就执行。

网友F:
只要函数里面没有加static变量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函数里面没有加static变量应该是可以的

好像是解决了,我好好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古怪的程序,改改吧!!

额,古怪吗?

网友G:
改为可重入的,最好分别用不同的函数。

楼主:
我把他们分开了,可重入的不会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为可重入的,最好分别用不同的函数。

我把他们分开了,可重入的不会写呀。

网友H:
可以考虑内联

网友I:
reentrant 的要求比 threadsafe 的要求更加严格.
reentrant 的函数必是 threadsafe 的,
而 threadsafe 的函数未必是 reentrant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reentrant 的要求比 threadsafe 的要求更加严格.
reentrant 的函数必是 threadsafe 的,
而 threadsafe 的 ...

我能说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内联

怎么内联?

网友C:
你可以不管什么重入不重入。如果你可以保证那个函数主程序和中断调用时不互相影响就可以了,就是这个调用了,那个再调用不会发生逻辑上的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J:
重入问题,参考3#

网友K:
51的话 主要是共享变量重入的问题。 如果只是局部变量,同时调用的话,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51的话 主要是共享变量重入的问题。 如果只是局部变量,同时调用的话,没有问题的。 ...

只是局部变量的话那个警告也存在吗?我不用管那个警告就好?

网友L:
把子函数放到主函数前面,调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M:
内联本质上就是写两个函数;主要是小心数据或状态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内联本质上就是写两个函数;主要是小心数据或状态紊乱

嗯,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内联本质上就是写两个函数;主要是小心数据或状态紊乱

ok

网友N:
其实同时调用了一个函数和同时进入一个函数是不同的,你能保证自己的函数没有同时进入就可以了;
不能保证的话就分开写,或写成可重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是局部变量的话那个警告也存在吗?我不用管那个警告就好?

函数内没有使用任何外部变量的话。此函数可以被后台程序跟中断程序同时调用,不会报警。记得是不能使用任务 外部变量。当然对51来说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寄存器组必须是一个组,51默认是寄存器0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