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路板子上时钟信号有工频干扰?

楼主(2014-12-09):
为什么电路板子上时钟信号有工频50hz干扰?
在我使用的PLL芯片输出时钟122.88MHz、vctcxo_30.72Mhz输出时钟上,用频谱仪测量,在中心频率+/50hz都有很大的干扰,这个50hz干扰只用市电是这个频率,请问是通过什么叠加到这么高的频率? 怎么抑制?

网友A:
1,测试的时候没有接好地信号。
2,这个干扰时共模信号,可以通过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共模电感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