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BR3能识别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吗?

楼主(2014-12-09):
    我想要CMBR3116作为触控芯片,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很少讲软件设计这一块的,所以想问一下,
1.他能识别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吗?
2.我要是用HI引脚作为中断,我能实现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并计时5秒以上再执行相应操作吗?

我的猜想是这样的: 只要不设置FSS,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发送中断->读按键状态寄存器(这里应该会显示两个按键置位)&计时5秒->5秒到了我再去读寄存器,判断是否还为两键同时按下的那个值

大家看看原理过程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应该可以识别吧,用软件判断。

网友B:
软件判断,设置标志位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判断,设置标志位可以呀。

就是说 如果两个按键识别的话   会在ButtonStat 这个寄存器中对应的 两个位会置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