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请问为什么生成gerber文件后焊盘变小

楼主(2014-12-09):
第一张图片是PCB文件,第二张是CAM预览,第三张是CAM350打开后的文件,为什么会有几个焊盘变小了。

网友A:
1 确定 焊盘没做错
2 电脑重启
3 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确定 焊盘没做错
2 电脑重启
3 在看看

焊盘确定没错,预览的时候也没问题。有试过电脑重启,重新付铜。用同事电脑试过,也一样。

楼主:
PCB新建了个工程复制进去就可以了,可能是哪个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新建了个工程复制进去就可以了,可能是哪个设置出了问题。

嗯,可能与图示中的设置有关。
从现象看是至于特定的焊盘有关,所以:
要么是options-->other options-->over size pads by..
或者layers-->pins with associated copper
这两个选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可能与图示中的设置有关。
从现象看是至于特定的焊盘有关,所以:
要么是options-->other options-->o ...

这两项没看出有什么异常, 貌似一般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先不管了

网友C(2015-01-08):
你没有发现,你出现的问题是只有这三个按制的焊盘有问题,其它元件的焊盘没有变,而且你这三个开关按制是同一个封装,所以可能是你的元件封装上制作有些不合理的现象,重新编辑元件看一下是否有差错和设定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发现,你出现的问题是只有这三个按制的焊盘有问题,其它元件的焊盘没有变,而且你这三个开关按制是同一 ...

在别的电脑有出现过部分电阻也这样的,有点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