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485通讯的朋友看过来,请指教。

楼主(2014-12-09):
前两天看到一个RS485的电路,有两个问题没想明白,希望各位搞过485通讯的朋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图如下:

问题1:图中R1和R2两个电阻(红框圈起来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对其阻值进行计算?
问题2:RS485是差分信号,有A和B两根线就够了,为什么要把GND引出来?这个GND能和屏蔽接到一起吗?
希望各位大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谢。

网友A:
1、限流保护MAX485,不然经常烧485
2、一般可以二线制,但二端的系统的地压差较大时可以不能通信或烧坏IC,引入共GND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B:
串接的电阻是为了防止节点故障时将总线拉死,这两个电阻用20欧姆的即可。共地是为了均衡不同节点间的地电位差,防止共模电压过限。

网友B:
至于,参考地能不能接电缆的屏蔽,这要看工作环境,为防雷击感应,原则上屏蔽层应单独接大地,构成所谓的“保护地”。即485总线中有系统地、参考地、保护地等不同地的概念。有关知识可以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有关知识过去讲过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至于,参考地能不能接电缆的屏蔽,这要看工作环境,为防雷击感应,原则上屏蔽层应单独接大地,构成所谓的“ ...

版主。请问R4选2K是什么根据呢,我看有的选10K,有的选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参考地能不能接电缆的屏蔽,这要看工作环境,为防雷击感应,原则上屏蔽层应单独接大地,构成所谓的“ ...

谢谢版主,一会儿就去看看通讯技术的老帖,以消除心中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限流保护MAX485,不然经常烧485
2、一般可以二线制,但二端的系统的地压差较大时可以不能通信或烧坏IC,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第二个问题回复的很全面,第一个问题能否回答的再详细些呢?这个电阻的阻止应该是经验值吧,不同的阻值,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不论如何,先谢谢了。

楼主:
翻看了一下以前的帖子,其中一个帖子“bbs.21ic.com/icview-18845-1-3”说的问题和我说的问题很接近,回答的也很详细,大家可以看看。另外,版主在2011年8月的时候,分享了好多的资料“dl.21ic.com/category/Experience-Sharing”。我下载了一些,准备慢慢看,应该也会有收获的。谢谢版主,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请问R4选2K是什么根据呢,我看有的选10K,有的选1K,

偏置电阻的阻值必须计算,由单点偏置还是多点偏置决定,目标是将总线的静态电平偏置到逻辑1的状态即200mV压差。相关知识同样在通讯技术栏目讲过多次了,关于485几乎大部分实用知识俺都讲过。

网友D:
大家的回答都很中肯啊

网友E:
chunyang大叔,485玩的好专业啊!
我都直接接个芯片,能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hunyang大叔,485玩的好专业啊!
我都直接接个芯片,能用就行了!

根本不必专门去“玩”,把基础理论搞清楚,这些都是小菜。

网友F(2015-01-11):
站点数目较多时,共地非常有必要,否则有些站点会莫名其妙烧毁485芯片。

网友F:
总的来说就是对485接口的保护,把单站点失效对总线的影响降至最低。

网友G: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H(2019-04-08):
学习了,最近遇到485芯片烧坏的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串接的电阻是为了防止节点故障时将总线拉死,这两个电阻用20欧姆的即可。共地是为了均衡不同节点间的地电位 ...

这是怎么均衡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是怎么均衡的呢

共地后,所有节点的地电位不就相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