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电机恒流驱动的疑问

楼主(2014-12-09):
    现在要用H桥驱动一个直流有刷电机,要求输出转矩恒定,有人建议我用恒流源,不知道该具体该如何实现啊?
    再就是电机启动时不是需要很大的电流吗,如何用恒流源怎么能够保证启动电流足够大啊,或者说当启动电流满足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了?想了一下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有两个档位的恒流源,启动和正常运行时用不同的档位,但是这个启动电流要多大,以及启动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确定。
   麻烦有经验的前辈们给一点建议!谢谢了先!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做个程控恒流源也简单的;
DA+运放+取样电阻+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做个程控恒流源也简单的;
DA+运放+取样电阻+MOS

只有两个档位用程控是不是略微有点儿浪费呀?我是想用个模拟开关就行了,可是不知道用LM317或者TL431简单搭个恒流源可不可行(通过模拟开关改变参考电阻,从而改变输出电流),不知电机会不会对输出电流有影响,需不需要反馈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两个档位用程控是不是略微有点儿浪费呀?我是想用个模拟开关就行了,可是不知道用LM317或者TL431简单 ...

看你电机的功率啊;
317功率也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机的功率啊;
317功率也不大啊;

大概3W的样子,不知道317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3W的样子,不知道317够不够?

317加散热块吧;
317够不够,要看你的具体电路设计;
看消耗在317的功率是多少;

假如你的总的消耗功率是20W,负载3W,那么在317上就有17W了,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7加散热块吧;
317够不够,要看你的具体电路设计;
看消耗在317的功率是多少;

敢问兄台,一般做电机恒流源驱动的话是怎么做的呢?直流电机,额定电流400mA,内阻10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问兄台,一般做电机恒流源驱动的话是怎么做的呢?直流电机,额定电流400mA,内阻10Ω。 ...

那用317有点勉强,留的余量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7加散热块吧;
317够不够,要看你的具体电路设计;
看消耗在317的功率是多少;

我用两个三极管搭了一个恒流源,然后把电机串进去,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