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CU干扰无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09):
(无正文)

网友A:
干扰是个复杂问题. 除了给出干扰源: MCU, 受扰电路: 接收电路, 还得排查一下干扰途径.
通常会有两个:
1. 线路传导, 比如通过电源线, 信号线. 那就得考虑多使用滤波电路和隔离措施;
2. 空间辐射. 那就考虑使用屏蔽技术

网友B:
根据楼上意见,先想办法找干扰源吧;

网友C:
要是他按照2楼能找到,就不用来问了

网友D:
这个加屏蔽罩啥的吧。

网友E:
一般加个壳子看看,如果是你板子的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干扰是个复杂问题. 除了给出干扰源: MCU, 受扰电路: 接收电路, 还得排查一下干扰途径.
通常会有两个:
1.  ...

楼上的建议非常好的,要是能在具体点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