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短路会有哪些原因引起?

楼主(2014-12-09):
PCB板上的10UF/16V/10%/1210的大容量电容在同一个板子同一位号上出现短路现象,同一批次投产中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PCB板已经投产多次,同批次的电容在其他的位号或者板上目前还未发现有这种现象出来。实测电路中此处的电压4V多。此处出现短路现象会有哪些原因引起呢??

网友A:
看一下电容有没有开裂,

楼主:
电容外观没问题,10UF的容量的贴片电容今年出了几次问题了,上次是10UF/1206的,这次是10UF/1210。我困惑呀,现在找不到原因。

网友B:
先看焊接工艺吧,  关注一下焊锡(质量与数量甚至温度),封装焊盘,贴片位置等等。

网友B:
还要检查产品的设计了,是不是上电后导致,钽电容失效,有短路可能。

楼主:
机贴呢。这块板子投产很多次了。

网友C:
耐压不够吧。

楼主:
电路上测到的电压4V多,贴片电容是10UF/16V/1210的,

网友D:
电容质量问题吧

网友E:
16v的10UF/1206瓷片电容,这种短路我也遇到几次了,还有烧断的,也是同一部位,概率大概是2000片里面出现5片。
最后分析可能是温度差造成应力过大从而破坏内部,然后短路或者烧掉。
烧板子的时候有天气剧烈变化,而电容的工作点温度是很高的,改进后就没问题了,改进办法就是换布局,减小焊盘,使电容的应力减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6v的10UF/1206瓷片电容,这种短路我也遇到几次了,还有烧断的,也是同一部位,概率大概是2000片里面出现5 ...

大神出没,跟踪记录

楼主:
谢谢楼上的drentsi。

楼主:
思南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看能不能帮到我,先谢谢!

网友G:
首先务必检查是否存在过压现象,如果不存在过压且该电容还用在板子的其它地方但仅仅在特定的位置出现问题则可判断是应力问题导致。应力问题导致的电容失效跟PCB设计以及焊接工艺、材料和电容本身的质量都有关,特别要注意PCB设计,焊盘间距和布局方向、周边大面积铜箔、过孔等的位置都得合理。所以,判明问题原因,然后有针对性的去改进吧。

楼主:
同事怀疑来料不良,但我查到了用到该物料的其他的板子上及同一个板子其他的位号,只有该特定位号目前才发现这个问题。问到同事竟然回我一句:这板子都用这么久了,以前从没发现坏电容的问题。物料出现异常就把问题仍回给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同事怀疑来料不良,但我查到了用到该物料的其他的板子上及同一个板子其他的位号,只有该特定位号目前才发现 ...

把实物位置照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C111的位置。

网友I:
C111和110并联吧?…烧坏电容是怎样的状态呢?…看PCB局部、还真看不出什么了…

网友J:
看看老外是怎么说的,这应该是专家级的意见了:
High input surge currents are possible when the adapter is hot-plugged to the charger and solid tantalum capacitors have a known failure mechanism when subjected to very high turn-on surge currents. Selecting a high voltage rating on the capacitor will minimize problems. Consulting with the manufactruer before use. Alternatives include new high capacity ceramic(5uF to 20 uF) from Tokin or United Chemi-Con/Marcon, et al. Sanyo OS-CON can also be used.

不过,人家只说钽电容在浪涌冲击下会短路,并且建议换成高耐压的或MLCC。印象中MLCC很少有短路的,厂家只是建议不能有磕碰,摔过的绝对不能用。生产过程中会有物理损伤么?这个位置有很大的浪涌电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C111的位置。

这个位置不属于特殊区域,旁边看不到热源,焊盘尺寸余量虽小了点,但还在正常范围内,应不至于出现问题,建议用高速示波器捕捉一下上电瞬态的电压变化情况,看是否存在瞬态过压尖峰。

网友K:
遇到过:国产某型层叠陶瓷电容器在多块单板(已焊接)做环境应力筛选后,通电短路的现象;厂家回复:焊接应力导致电容内部出现短路,振动试验加速其破坏,后来换料了。

网友L:
是板底过波峰吗?个人觉得大的贴片电容或重要作用的贴片电容,如果工艺是板底过波峰焊的,最好还是改成直插封装的,因为贴片电容比较脆。本人公司做小家电的开关电源时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改成独石就没有了。如果是回流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M:
有高电压脉冲

网友N:
焊接工艺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O:
哥们,你们搞定了吗?我这边有个类似的问题,1206封装1nf电容贴片后耐压不良,不良率很高,厂商说是电容端头脱落,但是具体是哪个工序造成的他们也不清楚,电容是一家美国的牌子。标准是2KV耐压,我们打100v漏电流都过不了,如果你有什么进展请知会我一下,谢谢

网友(2015-02-24):
高电压脉冲击穿我经常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P:
瓷片电容高压击穿后是开路的吧。又不是钽电容。瓷片电容短路最大可能外力!

网友Q:
这类大封装电容有可能受机械应力的影响导致内部断层

网友R(2015-07-02):
大神们。我现在有个遇到问题。10UF/6.3V/0603 电容短路。去年12月份的。现在返回来很多坏板。是5V 供电这一路的。上面有4个 10UF的用在不同位置。但有三个位置容易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S(2017-01-16):
结构装配或者运输没有包装好造成的电容断裂。

网友T:
电容外观没问题,10UF的容量的贴片电容今年出了几次问题了,上次是10UF/1206的,这次是10UF/1210

网友(2017-04-19):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电容短路的情况,具体是和泰的HT7533稳压IC,电容位于稳压管的输出端

网友U:
请问你们遇到的电容短路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贴片陶瓷电容短路失效,照X光,未见裂纹、连锡

网友V:
引用 网友R:
大神们。我现在有个遇到问题。10UF/6.3V/0603 电容短路。去年12月份的。现在返回来很多坏板。是5V 供电这一 ...

6.3V耐压低了,换成10v的

网友W(2017-09-12):
个人觉得温差和应力在楼主这个板子上应该不能体现出来。感觉还是物料问题多些可能

网友X:
1 换个高耐压的投产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2 看看炉温是不是正常
3 外观上面有没有什么裂纹
4 来料是不是正常,陶瓷电容的水太深

网友Y(2020-11-05):
不能单看外观,也有可能是内层两端出现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