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驱动芯片ST7920的GDRAM的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2014-12-09):
相信大家对LCD12864特别熟悉,也觉得简单,最近使用它出现了疑惑?
ST7920驱动芯片里含有中文字库也就是CGROM,和HCGROM和CGRAM,分别对应汉字,英文,造字功能。
小弟在使用绘图功能GDRAM是发现GARAM 的地址第一行也是0x80,
DDRAM 的地址第一行是0x80,这些地址怎么得出来的呢??手册里也只是规定是这样,没说之所以然呢

网友A:
具体的忘记了,看手册吧

多看几遍就明白了

网友A:
这些地址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址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看了好多遍了!!GDRAM绘图的起始地址也没说是(0x80,0X80)自己试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多遍了!!GDRAM绘图的起始地址也没说是(0x80,0X80)自己试出来的
...

怎么可能试出来

好像有命令就设置这些地址

网友A:
我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资料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资料都有说明

我说的是GDRAM绘图RAM的起始地址,不是CGRAM和DDRAM的,就算是DDRAM 的这里也是给出了,没说为什么是0x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资料都有说明

E:\

楼主:
这是GARAM 的地址分配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资料都有说明

不管怎么说,真的谢谢你啊:handshake

网友A:
这也是下载的资料,说的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怎么说,真的谢谢你啊

仔细看资料,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恩好的,我看到这些了,但是2^3=8,2^7=128,代表行地址是128个,列地址是8个,但是为什么起始行列地址不是(0X00,0x00),而是(0x80,0x80)和DDRAM 的地址一样,手册上也没说啊!只是说了把它映射到了AC它就是(0x80,0x80)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的,我看到这些了,但是2^3=8,2^7=128,代表行地址是128个,列地址是8个,但是为什么起始行列地址不是 ...

那个0x80是指令代码ID,不是地址

网友A:
AC0~AC6,
AC0~AC3
才是地址,也就是11位地址

指令都不同,即使发送的地址是相同的,内部会自动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0x80是指令代码ID,不是地址

晕,网速卡了,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0x80是指令代码ID,不是地址

原来是这样啊!太感谢你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