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14580最小蓝牙模块资料

楼主(2014-12-09):
[DA14580 超小蓝牙透传模块]
[料号: MN581N
软件版V0.1]
DA14580  模块简介
MN581A 模块是针对无线智能产品设计的一款超低功耗的,超小体积的蓝牙模块。基于德国
DAILOG超级蓝牙芯片DA14580设计,包含天线部分仅有5.50mm*8.0mm,高度仅有1.7mm
片上集成 32 位 ARM Cortex M0™ 处理器国际标准的 Blue-tooth® Smart协议栈。特别适合对
体积和高度有特殊需求的智能穿戴式设备。例如智能手环,蓝牙手表、无线键盘、无线鼠标、
平板电脑、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可帮助客户快速开发蓝牙4.0产品。
1.1  主要的特点
 超低功耗
 最小尺寸
 内嵌16MHZ32位ARMCortexM0™处理器
 专用链路层处理器
 内置aes-128位加密处理器
 32kBOne-Time-Programmable(OTP)内存
 42kB系统SRAM
 84kB ROM
 8kB**存储器
 支持多个数字接口:通用I/o、2个UARTs与硬件流控制1MBd、SPI+™接口
 I2C总线在100kHz,400千赫
 硬件正交解码能力
 支持模拟接口设备内置 4通道10-bitADC
 完全集成2.4GHzCMOS收发器
 单线天线:内置50欧姆天线匹配直接连接2.4G的天线
 VBAT3V电源电流:
 0dBm传输输出功率
 -93dBm接收机灵敏度
1.2  应用市场
智能穿戴式设备
蓝牙手表
无线键盘
无线鼠标
平板电脑
手机
笔记本电脑
1.3  管脚定义及尺寸图
名称 功能 输入输出 说明
GND 接地 —
VCC
模块电源正极 2.7V to
3.3V

支持聚合物(需降压) 、
钮扣电池
P0_6/TX 模块串口发送端 O
P0_5/RX 模块串口接收端 I
P0_3 模块状态切换脚 I模块状态切换脚(下降沿唤醒、上升沿睡眠)
P0_0 蓝牙数据引脚 O
蓝牙数据引脚(蓝牙连接\
断开\接收数据时都会使此
IO 电平变换)
VPP,SW_CLK
,SWDIO
-- 调试软件用 VPP,SW_CLK,SWDIO
1.4  外围参考设计
1.5  模块功耗
睡眠模式:2uA
唤醒后功耗:500uA
连接状态功耗(以1k的发送速率):625uA
1.6  模块工作说明
本模块为透传模块,在配置完模块的对应 I/O 后,应切换下 P0_3 的高低电平以保证, 模
块处于用户所希望的状态(睡眠或者唤醒) 。模块默认为状态为透传模式。模块可以从串口一
次性最大接收256个字节的数据包,模块在接收到串口数据后,会根据是否处于连接并使能了
通知后。自动将数据分包发送出去。模块接收到蓝牙发送过来的数据后,会将 P0_0 拉低,并
且延时一段时间,默认为 4ms ,以方便用户唤醒 MCU(注:此处接收蓝牙发送数据的 buf 也是
256字节)。在延时过后 ,串口将输出数据,当串口数据发送完毕后,P0_0 将拉高。等待下次
接收数据后的拉低。
注:用户可根据产品要求的吞吐量来设置模块的连接间隔、串口波特率这些参数。当串
口接收速率小于连接间隔时,造成串口接收buf溢出。模块将返回字符串"AT:Err+Busy\r\n"
由主机端向模块发送数据的流程如下:
当模块发生连接、断开连接、接收主机端的数据时。P0_0 会产生如下时序,延时时长
为用户设定的延时 (见 2.9 设置串口发送延时) 。 当断开连接时, 发送完"AT:Is_Disconn\r\n"
后间隔100ms后将继续发送"AT:Disconnect\r\n"。
蓝牙模块返回数据指令说明:
状态 说明
“AT:WAKEUP\r\n” 模块切换为唤醒状态
"AT:SLEEP\r\n" 模块切换为睡眠状态
"AT:Connect\r\n" 模块处于连接状态
"AT:Is_Disconn\r\n" 模块处于正在断开连接中
"AT:Disconnect\r\n" 模块断开连接
"AT:CMD\r\n" 模块处于指令模式
"AT:SEND\r\n" 模块处于透传模式
"AT:Entry_Config\r\n" 模块进入配置模式
"AT:Entry_CMD\r\n" 模块进入指令模式
"AT:Exit_CMD\r\n" 模块退出指令模式
"AT:Err+Busy\r\n" 模块串口 buf 溢出
"AT:OK\r\n" 模块成功接收指令
"AT:Err\r\n" 模块接收指令错误
1.7 、裸机模块开发环境
运行环境:keil
仿真环境:jlink
烧写工具:SmartSnippets
2. 模块 AT  指令:
模块上电后,给模块一个 P0_3 下降沿触发模块唤醒(唤醒成功模块将返回
"AT:WAKEUP\r"),如需发送 AT 指令来控制模块,需发送指令控制模块进入指令模式。注:通过
AT指令设置的参数,掉电后都不保存。
指令接收成功则返回"AT:OK\r\n"失败则返回"AT:Err\r\n"。 如一些特殊指令返回另外的字符
串将在下面中提到。
1 2.1  进入配置模式:
"DA:Config_Entry\r\n"
如需使模块进入指令模式,需发送此指令,使模块进入配置模式。模块接收成功后将返回
"AT:Entry_Config\r\n"。此模式会持续 2s 时间。如用户无任何输入或者输入的指令不正确将退
出该模式。(当前仅支持输入进入指令模式命令)
2.2  进入指令模式
"DA:CMD_Entry\r\n"
当模块进入配置模式后,输入此命令可使模块进入指令模式。成功则输出
"AT:Entry_CMD\r\n"。进入该模式后,用户方可使用 AT 指令。
2.3  退出指令模式
"DA:CMD_Exit\r\n"
当模块处于指令模式下,用户可输入此指令来退出指令模式进入透传模式。成功返回
"AT:Exit_CMD\r\n"
2.4  设置蓝牙连接间隔
“DA:Conn+Data\r\n"
如设置连接间隔 最小连接间隔 20ms (单位为 1.25ms)最大连接间隔 40ms (单位为
1.25ms) latency 为 0 , 超 时 设 置 为 10s 注 :ascii 码 ( 单 位 为 10ms) 则 需 发 送
DA:Conn+00100020000003e8\r\n(高位在前’\r\n’即hex码0x0d0x0a为结束符)
修改成功将返回"AT:OK\r\n"(此指令可在连接后使用,方便随时更新连接间隔,默认连
接间隔为10ms~20ms之间。因此间隔直接影响到透传发送速率。用户需仔细考虑)
2.5  开启关闭广播
“DA:AdvON/OFF\r\n”
用户可通过发送 DA:AdvON\r\n 开启广播 或 DA:AdvOFF\r\n 关闭广播 以达到近一步节
省功耗的目的。模块默认为开启广播。当用户需要修改广播数据时,需先关闭广播,待修改完
后,再次开启广播。则广播数据已更新。
2.6  设置广播数据
“DA:Advda+Data\r\n”
用户可通过如上指令来修改广播数据。注意广播包中前3个字节已经在模块中配置好
(0x02,0x01,0x06),用户修改的广播数据是直接追加在此3个字节之后。另用户修改广播数据
请遵循蓝牙联盟的广播数据规范。祥见(第375页 ADVERTISING AND SCAN RESPONSE DATA
FORMAT)用户修改后需重新开启广播。
2.7  获取蓝牙当前连接状态
“DA:Statu\r\n”
发送该指令,成功模块将返回模块是否处于连接状态。连接状态返回"AT:Connect\r\n"
未连接状态返回"AT:Disconnect\r\n"。若指令错误则返回"AT:Err\r\n"
2.8  设置模块串口波特率
“DA:Set_Uart_X\r\n”
X表示参数(1~7)分别对应波特率9600 、14400、19200、28800、38400、57600、115200。
波特率修改完后立马生效,所以串口无**常接收指令操作结果。
2.9  设置串口发送延时
“DA:Set_Delay+Data\r\n”
其中Data为2字节的ascii码。单位为4ms。通过设置该参数。模块在接收到蓝牙发送过来的
数据时。会将P0_0拉低,并根据该参数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至MCU。再串口发
送完数据后, 该IO将拉高, 等待下一次接收数据以此类推。 通过设定此参数, 方便用户唤醒MCU,
以达到降低功耗。
2.10  断开蓝牙连接
“DA:Discon\r\n”
发送该指令,模块将主动断开蓝牙连接。成功则返回"AT:Is_Disconn\r\n" ,100ms 后接着返回
"AT:Disconnect\r\n"。
3 、模块透传数据通道
服务 特征值 属性 说明
0xFFF0 0xFFF1 Notify(通知)
通过此通道模块将数据发送至主机端
0xFFF2 write
通过此通道,模块将接收到主机的数据